(求助)输出侧6个整流二极管被击穿不良原因

楼主:
C:\Users\xieqing\Pictures各位大咖:我这边有很多电源一通电的时候输出侧6个镇流管会随机烧坏。研磨下来发现是电气击穿,想问一下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哪些?

附件为电路图。

谢谢!

楼主(2018-05-21):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A(点评):
不像6个整流管,只有2组像。4组二极管并联在电解电容旁不应该是整流管

网友B:
考虑 耐压 电流等因素

楼主:
耐压我这边也是想到了,但是你说的电流是指哪些呢?

网友C:
这种二极管并联的方式是要配对才会好的吧,不然的话,压降稍低的二极管就容易发热损坏。这个电源的电流带载看起来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