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28xx_Config.xml文件

楼主(2018-05-21):
最近在研究C28x的EtherCAT从站代码生成工具BECKHOFF SSC TOOL。生成TI C28x例子配置需要C28xx_Config.xml文件。哪位大神能提供给我吗

网友A:
没用过  搜索了一下
配置过程如下:

HW_ACCESS_FILE改为 steschw.h

把coe禁用,改为soe

但是仅仅将SOE_SUPPORTED设置,生成的代码并不能正确运行,因为SoE要实现的功能是在mailbox.c,但是需要添加SoE的功能。

FCARM - Output Name not specified, please check'Options for Target - Utilities'

网友A:
C28xx_Config.xml这个不是生成保存下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  搜索了一下
配置过程如下:

解决了,我的TI\controlSUITE太老了,新版本的例程里就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我的TI\controlSUITE太老了,新版本的例程里就有。

好的     感谢分享结果

网友B(2019-11-18):
你好,请问你是在哪个文件路径下找到的xml文件,我一直没能找到它。我的controlsuite版本是最新的3.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在哪个文件路径下找到的xml文件,我一直没能找到它。我的controlsuite版本是最新的3.4.9 ...

C:\TI\controlSUITE\development_kits\TMDSECATCND379D_V1.0\SSCToolC28xP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在哪个文件路径下找到的xml文件,我一直没能找到它。我的controlsuite版本是最新的3.4.9 ...

v3.4.9 - March 28, 2018
FCL SFRA Library and Example Files v1.00.00.00
BOOSTXL_POSMGR v1.01.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