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轴棒材测径仪测量系统及显示方式

楼主:
  应用于轧钢行业生产中的棒材测径仪为八轴向测径仪,可以对热轧、冷轧、静态、动态的圆形钢材进行全方位的线径尺寸检测,并且所检测数据为同一截面的数据,有助于工作人员了解钢材的截面信息。

  1、测量系统

  八轴棒材测径仪测量系统采用紧凑的一体化抗环境干扰系统设计,测量高速礼制过程中棒、线、管材的外径尺寸,提供直观的断面尺寸和形状显示。系统采用全数字处理技 术,在测量框架内完成检测信号的处理,并将其变换成高分辨率的数字信号传输到主控机柜,分析、组合、显示、传输到上位机。

  1.1、测量框架

  测量框架采用全铸铁结构焊接,以获得高稳定性。各光电测头通过连接统一供电,连接器位于框架的边缘,所有的电线都在框架的边缘,所有的电线都在框架里面。冷空气吹入架内,清洁传感器窗口,避免热压的影响。

  1.2、气喷吹系统及维护

  测头部分采用正压分流冷却防尘技术进行冷却防尘,同时外部为全铸铁结构,保护测量单元免受碎块、火花及水的影响。风机维持正压,产生一个很强的空气流,防止水和颗粒进入,同时高压鼓风机的吹扫使得水膜、氧化铁皮等杂物吹扫干净,这样做能保证测量精度,即使在轧钢场的恶劣环境中工作。检査和维护简单,风机的连续运转,加上定期的维护,使窗口保持清洁。

  1.3、操作站

  通常,操作站位于轧机的终端。一台工控PC机,配有显示器,安装在控制柜里,执行计算、存储、显示、分析及记录测量数据。可显示截面图、趋势图、波动图、缺陷图等多种图表信息,并可设置材料密度、热膨胀系数等多种信息。测量数据可长期保存,详细的记录列出每轴的测量值及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数字的偏差及椭圆度。

  2、可选在线显示方式

  (1) 棒和线材的断面部分描述由八轴的当前测量值决定。相同的窗体以数字形式显示当前测量值, 并显示最大直径、最小直径、平均直径、及椭圆度尺寸, 还可显示所测轧材的型号、公差值等信息。

  (2) 截面图,可显示同一截面动态图形轮廓,非常形象直观。

  (3) 趋势图,实时显示测量数据动态趋势。

  (4) 波动图,用于查看被测轧材的尺寸波动情况,波形图的横轴以时间表示,时间单位为秒(s);纵轴表示该测头测到的轮廓尺寸(外径)。

  (5) 缺陷图,可以观察到八路测量值的超差类型,如上超差、下超差、椭圆度超差等。在轧制现场可以十分形象、及时地得到线、棒材的轧制缺陷分布,特别是轧材的头尾缺陷特征,及其延续的长度,从而适度地调整轧制的工艺配置。

  (6) 存储数据的全屏显示:可以显示以前测量的各项数据,以主界面所显示的数据进行显示,同时可查询任一时刻的历史数据,精确到秒,也可将历史数据以Excel形式导出。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欢迎关注“测量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