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10W的DC5V输入±15VDC稳压非隔离输出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18-05-21):
精度和波纹没特别要求,
希望成本低集成度高一点.

xch
用两三极管推挽震荡,变压器输出绕组含中心抽头整流输出正负电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7942825712

网友:
深创辉电子IC方案专家

网友B:
容易做,用一个SOT23-6封装的升压IC,接成BUCK-BOOST电路,同时有正负稳压输出,并且负电压输出电流跟正电压差不多,我用的最多是一节锂电池输入,+-12V输出或+-5V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容易做,用一个SOT23-6封装的升压IC,接成BUCK-BOOST电路,同时有正负稳压输出,并且负电压输出电流跟正电 ...

这个要变压器吧,哪里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变压器吧,哪里买的?

电感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