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003的BTM中断电流为什么会变大?

楼主(2018-05-21):
拿到赛元的003,一看文档BTM中断可唤醒,5UA的电流,马上上板测例程,3.3V时才4.XUA电流,一阵狂喜,马上砌代码。不妙的是代码多了BTM电流也增大到几十UA,这时主流程返回到例程逻辑也是电流大。不懂是什么原因,使用起来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A:
你好,请问是用外部晶振吗?如果使用外部晶振,在进入stop模式之前,需要把PWM的电源先打开。看下有否这个原因。

楼主:
没进入BTM之前用内部高速RC,进入BTM用的是内部128K振荡

网友B:
BTM唤醒后,程序执行要尽可能短,还有就是你是否有引脚浮空,没封装出来的也可能会费点

楼主:
有空再研究了

网友C:
测电流最好是给所有IO一个固定状态,如全部设置为强推挽,输出低,这样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