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DM642视频接口问题

楼主(2018-05-21):
现在课题是两路视频输入经过DSP芯片融合后输出为一路视频,
模拟视频解码芯片选的TVP5150,输出为bt.656视频格式接到DM642
现在的问题是 视频输出选用LCD显示屏,不经过数字到模拟的转换 直接显示 中间过程是不是需要将BT.656转换为RGB,需要芯片么?还是说直接在DSP芯片内转换,直接接LCD?
新手新手新手新手新手新手
新手新手新手
新手新手新手

网友A:
LCD是RGB接口是吧    642输出的是什么接口    不匹配就需要转换
一般都支持RGB或LVDS接口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是RGB接口是吧    642输出的是什么接口    不匹配就需要转换
一般都支持RGB或LVDS接口的额 ...

目前找到的一个方法是 642 video port 输出的YUV422转RGB565 这个TI官方有算法
如果再接LCD的话 只要加一个LCD控制器 接LCD 就能实现硬件上没问题了吧?
或者说LCD控制器是必要加的吗?
显示视频的话,对LCD要求都有哪些啊
谢谢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找到的一个方法是 642 video port 输出的YUV422转RGB565 这个TI官方有算法
如果再接LCD的话 只要加一 ...

恩 只要转成RGB   那就直接能接LCD屏了
除了RGB信号  你看看应该还有行 场同步  DE等信号
这些都是必须的   还有像素点CL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只要转成RGB   那就直接能接LCD屏了
除了RGB信号  你看看应该还有行 场同步  DE等信号
这些都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