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I走线的6**则

楼主(2018-05-21):
MIPI走线的6**则
MIPI总线在目前的移动设备手机/平板的LCD或者camera应用的十分广泛。身为硬件工程师,无论是查线或者走线都是一项基本工,下面是基于个人经验总结的MIPI走线的check要点,简称为6**则:

      1、等长

           MIPI因为一种高速差分信号的接口,为了保证信号的同步和一致性,必须保证MIPI DP/DN保持等长,无论是线对与线对之间(pair to pair)还是单组信号的DP/DN之间,一般需要遵守的长度规则如下:

          camera   pair to pair 100mil  单组之间:25mil

          LCD       pair to pair  200mil  单组之间  60mil

      2、等距

         在MIPI走线时,一般需要保持DP/DN在走线的过程中保持等距,保证一定的耦合程度,但是需要弄清楚的时,等长的优先级是高于等距的。

         且在走线时,线对之间要保持2W的距离。

     3、参考层

        MIPI走线应该保持连续的参考层,且最好是地层,如果这个条件实在无法满足的话,必须保证参考层的宽度可以达到4W, 且为了防止ESD以及干扰等因素,MIPI走线最好走内层。

    4、打孔换层

      MIPI尽量少打过孔,且必须注意的时,在打孔换层的时候必须DP/DN同时打孔换层,同时在周围多打地孔,保证信号的回流;

   5、远离干扰

     远离RF以及开关电源等干扰源

   6、阻抗要求

     MIPI具有阻抗的要求,一般需要达到差分阻抗为100ohm;
有pcb设计的朋友可以一起加Q探讨Q800058675

注:MIPI在走线时优先级最高的是匹配等长,其余的都可以实际要求和应用进行灵活处理

网友A(2021-01-03):
学习了,建议上传一些实际例子看看就更好了

网友B: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