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TC8系列单片机的正交编码器程序

楼主(2018-05-21):
求一个基于STC8系列单片机的正交编码器程序,自己试过中断方式,能够识别正反转,但计数精度不准,试过定时器计数,计数准确了,但没法识别正反转,愁啊,求大神救济

网友A:
应该使用引脚电平变化中断。

把相关代码发出来吧,让大家帮你诊断。

网友B(2019-04-22):
先用一个中断来做方向和脉冲的输出,再用2个计数器来做计数就可。
如: P10 P11 做方波正交输入(正弦波不要这样做,不准),做逻辑4倍频后P16 P17输出,再将P16 P17送入2个计数器中计数就可。注:P10 P11任意一个输入脚有变化时,必须做逻辑更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