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烟雾报警器

楼主(2018-05-21):
求大神帮忙,一个基于stm32的烟雾报警器,用蜂鸣器报警,MQ-2的传感器和继电器,主要是源程序,有仿真更好

xch
你搞错传感器了吧? MQ-2是可燃气传感器。

网友A:
可以项目外包啊;

网友B:
就是驱动一个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C:
使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C:
所有的传感器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D:
好像stm32没有仿真的。

网友E:
ADC采样MQ-2烟雾传感器

怎么做呢

网友F:
void adc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ADC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内存地址(要传输的变量的指针)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方向(从内存到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传输内容的大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外设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内存数据单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 //DMA模式: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 //优先级:高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禁止内存到内存的传输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配置DMA1的1通道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ADC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禁止扫描方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开启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要转换的通道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Hz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配置ADC1通道11为55.5个采样周期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复位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ADC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等待校准完成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谢谢

网友G:
你有什么项目需求吗

网友H:
硬件设计好了吗?

设计了一个arduino的

网友I:
源程序是弄个框架吗

网友J:
具体描述一下你要使用的IO口。

网友K:
考虑硬件了吗?

网友F:
extern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int main(void)
{
    adc_init();
    printf_init();
        SysTick_Init();   //配置SysTick为1ms中断一次
    while(1)
    {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4096*3.3;
            printf("The current AD value =0x%04X\n",ADC_ConvertedValue);
            printf("The current AD value =%f V\n",ADC_ConvertedValueLocal);

            Delay_ms(1000);
        }

}

网友E:
使用一个比较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三极管就可以完成。

网友C:
就是读取数据后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ADC读取数据吧。

网友J:
只有传感器根本无法实现这个的。

网友G:
在21ic外包也可以实现。

网友I:
根本看不出来楼主要设计的是什么

网友H:
没有硬件根本无法实现软件的。

网友K:
MQ-2的传感器使用的数字口吗?

网友L:
其实蜂鸣器不需要继电器就能驱动

网友:
我的课设做过这个,不过用的430,还加了温度和显示及上位机,其他都一样,有源码和PCB,需要的话直接联系我

网友M:
小白随便一问,大家都激动了

网友N:
网上很多吧,,,根本不用32来做啊,浪费资源 啊

网友O:
BOm成本多少,干得过Honeywell代工的小米牌探测器伐

网友P:
看传感器是高低电平触发还是怎么回事,高低电平引脚输入看信号就可以简单,有效信号触发报警,如果要简单蜂鸣器直接由mcu驱动,stm32就选个5V的就行。这就简单了啥

网友Q:
我们有类似方案,要用低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void adc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这是哪一模块的

网友R:
听说新唐的003交期延长了,有没有兴趣试试昂宝的OB38S003,支持好,交期好,价格好!

网友S:
这些很简单啊,楼主为什么不自己试着做做

网友T: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东西,蜂鸣器io口和三极管就可以控制了,烟雾报警器程序网上有现成的,调试一下就可以了,建议自己动手做做

网友U:
需要蜂鸣器的可以找我各种型号

网友V:
这个不难 问题是楼主想无偿获得 难道不自己动手试试? 那就不如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