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减法器的输入端C1\C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21):
看容值,pF级别的一般就看做补偿电容,可以防止运放振荡,如果比较大,积分和滤波效果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B:
在这里感觉更像是低通滤波。。。

网友C:
同意三楼,并联在Rf两端的电容才是用于相位补偿,防止振荡。楼主电路中的电容主要是用于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