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1怎么做串口唤醒??

楼主(2018-05-21):
STM8L051怎么做串口唤醒??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了。
你希望唤醒什么模式的低功耗状态?
USART中断只能唤醒处于wait模式的低功耗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了。
你希望唤醒什么模式的低功耗状态?
USART中断只能唤醒处于wait模式的低功耗状态。 ...

我想从Halt mode这个低功耗模式唤醒,我能否这样做,睡下去前我把串口的IO口配置成IO口外部唤醒,然后串口数据过来唤醒mcu,我醒过来吧串口IO重新设置为串口,然后我外部多次发送 ,这样第二次数据包就会被接收到了

网友B:
可以的,一般接中断脚唤醒,唤醒然后可以接收串口信号,只是丢失一些串口信号,需要软件考虑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从Halt mode这个低功耗模式唤醒,我能否这样做,睡下去前我把串口的IO口配置成IO口外部唤醒,然后串 ...

可以。

网友:
串口中断。

楼主:
串口中断 好像不行吧  都是HALT模式了,串口中断不能唤醒吧

网友C:
WFE模式可以用串口唤醒

网友D:
你用了一个不能中断唤醒的,还能说什么。除非配合另外一个中断可以在这里面唤醒。比如某种定时器的中断是否可以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