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电路调试问题

楼主(2018-05-21):
我做了一块板子,5V转3.3V的DCDC电路是用TD6817方案做的,结果板子调试时3.3V输出端只有1.5~1.7V左右的电压,查询TD6817的规格书也找不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求助各位大侠帮忙分析看看
电路是这样的:

网友A:
仔细看手册,这个芯片有固定输出的版本,你看看是不是用着这样的了

网友B:
3.3V 后端割线 处于无负载情况下试试 输出多少?
在查下输入 多少?输入电流多少?芯片有无发烫

网友C:
看你的TD6817后缀是多少,这个芯片版本很多,有固定1.2V.1.5V,1.8V输出的,还有就是可调的,估计是用成1.5V的了

网友D:
哇楼主07年就注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楼主07年就注册啦!

是啊,我都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TD6817后缀是多少,这个芯片版本很多,有固定1.2V.1.5V,1.8V输出的,还有就是可调的,估计是用成1.5V的了 ...

确认过眼神,芯片没用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V 后端割线 处于无负载情况下试试 输出多少?
在查下输入 多少?输入电流多少?芯片有无发烫 ...

无负载时正常3.3V,输入5V正常,电流正常,芯片正常不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手册,这个芯片有固定输出的版本,你看看是不是用着这样的了

这颗料3.3V的没有固定输出的芯片,需要自己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认过眼神,芯片没用错。

无负载正常,带载电压就被拉低,好像是芯片输出功率不够造成的啊,你的电路上3脚与电感之间画了X,你是把线弄断了没连接吗?实在不行,直接换一个芯片,看看是不是芯片本身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