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200Mbps PHY芯片

楼主(2018-05-21):
之前用FPGA做了MAC的mii接口,接了一个PHY芯片实现100Mbps以太网物理层,通信时钟是PHY芯片提供的25Mhz现在导师让我把速度提高到200Mbps,但是由于之前时钟是PHY芯片提供的,没有办法提高,所以可能要换,想问一下有没有可以适用的,最好是时钟可以外部提供的PHY芯片呢

网友A:
以太网没有200M这个标准,只有10/100/1000Mbps 或者更高。
你应该去找1000Mbps的以太网PHY。

网友B:
恩,对的,RTL8211即可。

网友C:
很多很多啊,xilinx 开发板原理图上很多参考

网友D:
看你用phy干什么,做以太网通讯的话可以接88e6161走千兆,接口是MII,可以到200M,时钟由fpga给
要是只用phy传点东西,不走以太网,可以直接把晶振频率提高,就到200M了,不过要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phy干什么,做以太网通讯的话可以接88e6161走千兆,接口是MII,可以到200M,时钟由fpga给
要是只用ph ...

对的,不用和外网通信,我现在用的芯片是25Mhz的,不能改,您知道有什么芯片可以用吗

网友E(2018-11-01):
直接用一个千兆的PHY就好了,像RTL8211E,RTL8211F都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