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香水城楼主,请教你一个STM32的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8-05-21):
设备用的是STM32F103RF, 跑的是FreeRTOS系统,

最近设备在运行的时候,突然死机了, 按按键都没有反应, 界面也不刷新了, 设备还有一个蓝牙芯片, 此时,可以用手机连接上蓝牙, 但是收不到蓝牙发出来的数据(STM32发送数据给蓝牙的, 也可以间接证明至少蓝牙任务已经死掉了), 设备是开了看门狗, 在FreeRTOS的空闲任务中有喂狗, 目前的表现可以理解为:

一、 所有的应用任务都挂掉了, 按键不能检测, 界面不刷新, 蓝牙不周期发数据,  但是FreeRTOS的空闲任务还在跑, 还可以喂狗。

二、 FreeRTOS也挂掉了, 没有喂狗,  设备是复位了,  但是复位失败了。

想请教一下香水城楼主, 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给一个解决的思路。

现在设备还在我这里, 打算把设备拆开, 分析一下,  只是怕拆设备的时候, 拉扯到线, 设备会断电复位,  重新上电, 又很难复现这种情况。

死机操作视频

楼主:
@icecut  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你是说之前好好的,突然死机了?复位有效吗?

如果复位也没效,检查下boot脚的焊接情况、各个电源脚的连接情况。

如果复位有效,建议静心检查程序逻辑及跟数组、指针访问有关的地方,再就是堆栈的设置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之前好好的,突然死机了?复位有效吗?

如果复位也没效,检查下boot脚的焊接情况、各个电源脚的连 ...

好的,  那就拆开设备看看吧,  现在还没有拆,  还不能确认 复位有没有用。

网友B:
你测试过看门狗复位的结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之前好好的,突然死机了?复位有效吗?

如果复位也没效,检查下boot脚的焊接情况、各个电源脚的连 ...

机器拆开,  复位接地, 设备就复位了。

如果所有的应用都死掉的话,  FreeRTOS的空闲任务 还会跑着喂狗吗?   现在不清楚 看门狗有没有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过看门狗复位的结果么?

一会 机器装好,  我烧个 不喂狗的程序,  看看设备能不能正常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试过看门狗复位的结果么?

测试了一下, 看门狗可以复位。

网友B:
测试不是这么测的
要在各种能考虑的情况下,激活看门狗的复位功能,看看结果如何。
而且,你正常喂狗测试,应该要测试是否有看门狗复位的问题

网友C:
程序真正跑飞的时候,软件看门狗也没用了;

网友D:
Debug看看,是不是出现hard fault了,看看数组有没有溢出?

网友:
有道理,全速debug,等死机。

网友E:
可能是某个任务一直抢占了CPU,因为可以喂狗,说明不是进去hardfault了

网友F:
多任务死锁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也有可能是逻辑上的问题导致锁死

网友I:
看看支不支持仿真器挂载.这个还要调试状态跑跑看看.最好有持续日志

网友J:
调试看看,死在哪里》????可能是内存相关问题!!在hardfault死掉了

网友K:
广东扬航电子

网友L:
可以用硬件调试仿真,看看程序是卡在哪里,针对哪里的程序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