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问个BUCK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8-05-21):
单片机控制BUCK电路的PWM调制信号,PWM占空比改变的话是不是立即改变对应输出电压,还是说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A:
变化都需要过程,过程都需要时间,无论长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化都需要过程,过程都需要时间,无论长短

有没有改变时间的大概计算公式

网友B:
如king大大所说,改变的时间取决于输出端的等效电容和负载电阻,楼主可以根据电容和负载电阻值,建立一个基本的RC放电模型,估算出一个大概的放电时间。

网友C:
这个响应时间的话,根据你选择的MOS管的响应时间,这个时间很短的

网友D:
buck后面是个LC低通滤波器,你这个就是滤波器的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改变时间的大概计算公式

建立小信号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