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请问当PC发出IN令牌时,CPU能否获知?

楼主(2018-05-21):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usb端点缓冲中已经准备好了数据,数据会发给主机,产生端点ack中断
如果usb端点缓冲中没有数据,会发NAK,产生端点NAK中断,默认的驱动程序中,NAK中断被掩盖了,需要修改程序,一般应用场景中,这个中断会被频繁触发,会极大占用cpu

网友B:
不了解这款芯片。有的芯片IN端点有UNDER RUN终端标志就可以。但是即使知道了HOST发来了IN令牌,也不代表你将数据放入TX FIFO后,HOST还会发来IN令牌。一般不会像你这样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