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请问无刷直流电机的空载电流波形为什么和理论的差距这...

楼主(2018-05-21):
采用HPWM_LON模式两两导通,实际观测电流过程中,电流在该相由关闭到开通时,出现两个峰值很大的电流,请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什么导致的

网友A:
你应该方波的控制方式吧,方波本来转矩脉动就比较大,你应该也清楚。至于你的波形变形严重,会不会是死区时间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

网友B(2018-06-21):
没有看明白图上的哪里,  通常你这种情况与换相点位置不准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