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无法下载单片机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8-05-21):
串口驱动没有问题 在我的电脑--管理--端口里可以看到COM口 而且没有黄色叹号 但是无论下载51还是32单片机的程序都会失败
U口插U盘却能使用 所有的口都是上述情况 看起来不像是U口坏了 希望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人给指点下可能原因
考虑过去修电脑的事情 但是又不知道修哪里好……

网友A:
再找一台电脑,用两个USB转串口对接,互相发数据,看能不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找一台电脑,用两个USB转串口对接,互相发数据,看能不能收到。

试了 发送接收没问题

楼主:
补充一下 USB口的数据传输和供电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是无法识别设备 51一直检测单片机中 32则是显示无法找到JLINK 至于其他鼠标键盘U盘之类的设备就没啥问题 单片机在其他电脑上已经试过没有问题 请问还能有什么可能导致上述情况出现???

网友B:
USB 转换的UART 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 转换的UART 模块?

是程序无法下载 51的一直卡在识别单片机的部分 32的就是无法找到JLINK 后来试过重做系统 重装串口驱动啥的 32目前能下载了 但是51依然不行 之前也是这种情况 时好时坏 可是同样的驱动在别的电脑上就没问题

网友C:
USB串口桥有兼容性问题,这跟桥片设计、主机设计和驱动软件均相关。如果更新驱动仍不能解决,只能换其它不同型号的桥片再试,无须什么修电脑,根本就不是哪里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程序无法下载 51的一直卡在识别单片机的部分 32的就是无法找到JLINK 后来试过重做系统 重装串口驱动啥 ...

什么型号的51?

楼主:
STC89C52 很普通的芯片 应该不是单片机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串口桥有兼容性问题,这跟桥片设计、主机设计和驱动软件均相关。如果更新驱动仍不能解决,只能换其它不 ...

感觉你的回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这几天一直借别人的电脑用来着 没顾及上看论坛
请问你说的串口桥芯片是指哪部分呢 是电脑主板上的某个芯片 还是开发板上的CH340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你的回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这几天一直借别人的电脑用来着 没顾及上看论坛
请问你说的串口桥芯片是指 ...

STC的芯片下载程序,可以降低波特率试试,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C的芯片下载程序,可以降低波特率试试,一般不会有太大问题

是指下载软件上的那个最高波特率最低波特率嘛? 那个也改过 没什么用……
感觉上面7楼的回复比较符合我的情况……只是不太明白他说的芯片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C89C52 很普通的芯片 应该不是单片机部分的问题

有可能你板子上滤波电容太大,上电时间过长或者断电不彻底造成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指下载软件上的那个最高波特率最低波特率嘛? 那个也改过 没什么用……
感觉上面7楼的回复比较符合我的 ...

他说的或许是主板的问题,需要换电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觉你的回复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这几天一直借别人的电脑用来着 没顾及上看论坛
请问你说的串口桥芯片是指 ...

USB转串口的芯片叫做转换桥芯片,CH340就是一种,PC上不会有此芯片。PC所带串口都是原生的,只是现在的很多主板为节省成本,没有引出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