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大惯量负载高速时制动易烧电容

楼主(2018-05-21):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现调试直流电机控制器,控制电机大惯量高速运行制动过程易烧电容。 工作电压24V,电容耐压值35V,PWM采用互补方式驱动,其中一路上桥臂PWM,另一路上桥臂常关。如何在回馈制动过程中控制好回馈电压不致烧坏电容?
PWM驱动波形图如下(实际驱动带死区,图中未体现):

楼主(2018-06-22):
引用 网友A:
能量回馈的程度控制住?   这个不容易做好. 有好多不可预知性的
有可能能量会很大. 特别是高速时 ...

感谢再次回帖!
我要表达的意思如图所示:

网友B:
应该是反馈电压过高烧掉的,你可以在制动的时候打开电容处的放电电阻把电放掉即可。如果你现在板子上没有,就加一个MOS与一个电阻吧。

网友A:
嗯, 有这么一个放电电阻的处理方式的.
不过, 这个办法并不保险.
由于制动升压速度非常快, 电压检测往往是来不及响应的.
在可预置的条件下, 关闭回馈, 采用短路制动方式

网友C:
在电容处并联一个二极管泄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反馈电压过高烧掉的,你可以在制动的时候打开电容处的放电电阻把电放掉即可。如果你现在板子上没有, ...

是一个不错的方案,之前其他控制器也这么处理过,但是硬件已经确定了不好加。更好还是希望软件上处理电压钳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有这么一个放电电阻的处理方式的.
不过, 这个办法并不保险.
由于制动升压速度非常快, 电压检测往往是来 ...

您确实分析的很对!
但是不知道你说的短接制动是硬件实现还是软件控制?软件控制是否就是关掉两个顶管,调制两个低管来进行电压闭环控制,限制电压泵升幅度。把整个能量回馈过程的强度控制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电容处并联一个二极管泄放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建议,但是我怎么觉得不太可行呢,能否不吝赐教详细说明下吗?

网友A:
能量回馈的程度控制住?   这个不容易做好. 有好多不可预知性的
有可能能量会很大. 特别是高速时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再次回帖!
我要表达的意思如图所示:

欢迎大家互相学习讨论

网友D:
电容容量加大,耐压加大, 多余能量存储在电容会好一点

网友E:
可以用示波器看下反电动势的最高电压,然后再点击两侧并联一个压敏电阻,在MOS和电容中间串联一个电感或者二极管也可有改善哦

网友F(2018-08-21):
是电励磁的直流电机?如果是的话,降低励磁电流就可以了。如果是永磁电机加 -id也行。
如果要实现稳压,就要给电压做个闭环的调节器,根据给定电压和实际电压调节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