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请教关于28035时钟变化的问题

楼主(2018-05-21):
我的实验中脉冲周期会突然加倍,主电路上电后测试XCLKOUT频率会从60M变为30M,而且变化时间不规律,只上控制电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没有用晶振,使用的是28035的内部振荡器;
有时一上主电后DSP会重新启动,用示波器单次触发测试了XRS未发现重启过程中有复位现象。 耽误了好久没有解决了,求助大神指点

网友A:
上电自复位有问题吗

网友A:
建议上电后复位一下 然后测变化时间  可能是上电顺序或硬件其他因素造成的

网友B:
时钟是由 PLL 提供的. 你是不是软件里监控捕捉一下锁频失败的情况.
另外, 这往往是电源稳定性不好引起的, 改善一下供电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