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7003支持70mA的灌电流,直接驱动数码管会不会影响AD精度

楼主(2018-05-21):
(无正文)

网友A:
有用过,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B(点评):
真的吗?那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用过,是不受影响的

不受影响太好了

网友D:
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干扰来自参考地被改变
70ma的能力和实际使用的led电流没有关系,只是能力,一般来说驱动能力越强内阻越小,同样电流下的影响也会越小

网友E:
太大电流会将地抬高吧.
之前做过一个点灯的(其它芯片),灌电流方式,电流达到60mA,测输出电流,在空载时都有几十个AD.

网友:
芯片只有一个GND的话这个问题无可避免,
所以有的芯片会区分DGND和AGND,另外还有多个电源脚,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