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C92F7003进入STOP模式后功耗有点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5-21):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是未使用的IO未设置为强推拘输出模式或者忘记关外设的电源,如ADC电源、PWM电源等;

网友B:
所有IO口最好都给一个固定状态,如全部设置为强推挽,输出低;如果使用外部晶振测stop模式后的功耗时,最好把BTM电源打开,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