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触摸屏按下之后蜂鸣器发声

楼主(2018-05-21):
现在驱动方面,触摸屏驱动有了,蜂鸣器驱动也有了。如何在触摸屏按下的时候调用蜂鸣器驱动,让蜂鸣器发声

网友A:
多练练自然就会了,从点亮LED开始,一定要亲手写过才是自己的

网友B:
检测到触摸屏按下就驱动蜂鸣器不就OK了?

楼主:
实现了已经。刚开始没有硬件可以检测,所以不知道自己做的对不对

网友C:
用纯软件实现即可,触摸屏每次被触碰,相关程序会被激发,在响应程序中插入使能蜂鸣器指令即可。

网友D:
难道不是调用么?没搞过linux驱动开发

网友E:
这个就是软件结合硬件,类似按键一样,按下时去触发并控制蜂鸣器响就可以

网友F:
蜂鸣器有一个专门的实时任务,触摸/按键后,发一个消息给蜂鸣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