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赛元MCU怎么写Bootloader?

楼主(2018-05-21):
赛元的ISP程序开源吗?我想做个自己的BootLoader。

网友A:
我有相关资料,请私聊我。

网友B:
赛元的BootLoader非常简单,源于赛元独特的FLASH工艺。
多数的FLASH都需要先页擦除,然后再写数据,赛元的FLASH有两个优势:1.不需要擦除 2.可以直接单字节写数据。
因此,只要懂UART,就可以轻松定制你自己的专属BootLoader,可以做自己独特的加密算法,只有你懂你的芯。
然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软件更新烧录码放到网上或者发给客户自己升级,不用担心客户获得你的烧录源码。
附上BootLoader指导文档。请查阅附件内容!

赛元BootLoader功能实现方案 说明V1.0.pdf

@molang :OK
就是要这个!谢啦!!
额……文档看不到啊

网友C:
虽然不是很懂这个,先保存资料先。

网友D(2019-04-03):
强大,必须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赛元的BootLoader非常简单,源于赛元独特的FLASH工艺。
多数的FLASH都需要先页擦除,然后再写数据,赛元的F ...

能发下BootLoader 用到的H文件和C文件吗,谢谢,xingyusky111@163.com

网友D:
已经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