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818C复位芯片,掉电状态下,有非零电平出现,很奇怪

楼主(2018-05-21):
最近在用RT9818C这颗复位芯片,测试波形时掉电状态下,RST会有一小段的非零电平出现(红框所示),觉得有点奇怪。电路图和信号波形如下,还请大家帮忙解惑,感谢~

rst电路

rst电路

楼主:
把C1去掉,波形基本无变化,还是有这段非零电平。难道RT9818内部也会有电容?

网友A:
任何芯片,保证功能要求,都需要一个最低的工作电压。
当3.3V电源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序,RST复位输出是失控的,你这个波形说明电路功能是符合预期的。
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肯定有最低工作电压这方面的描述的。

网友B:
没电了,电平是个悬空状态,不奇怪啊,尤其是刚断电的情况下,电容等储能器件还在放电

网友C:
VDD至少也加个小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芯片,保证功能要求,都需要一个最低的工作电压。
当3.3V电源电压下降到一定程序,RST复位输出是失控的 ...

RT9818C的最低工作电压是0.9V,明白您的意思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了,电平是个悬空状态,不奇怪啊,尤其是刚断电的情况下,电容等储能器件还在放电
...

奇怪的是rst的电压比3.3V的电压还要高,这样看来RT9818C芯片内部也会有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VDD至少也加个小电容吧

已加,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