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FLASH做EEPROM,要先擦除再写,速度来不及

楼主(2018-05-21):
用FLASH做EEPROM,要先擦除再写,速度来不及,怎么解?

网友A:
赛元的FLASH不需要擦除,直接读写,跟操作RAM一样。

网友B:
赛元的FLASH工艺有两个优势:
1.不需要擦除
2.可以单字节写数据
你只要定义需要写入的地址,直接写需要保存的数据就可以了,直接覆盖。

网友C:
已经有256Byte的EEPROM了,为什么还要用Flash做呢?不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