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分析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2018-05-21):
下图是由光敏三极管与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组成的单稳态电路。无光照时,电源通过R1对电容C充电,T2导通。当照射到T1的光达到一定强度时,T1导通,T2截止,电容C通过R2、R3放电后,T2再次导通,此时不管光是否继续照在T1上,电路的状态不变。由于场效应管输入阻抗很高,时间常数主要由(R2+R1)C决定。

网友A:
电路是错的。

网友B:
麻烦您讲解下这个正确的电路思路和更正下电路,谢谢

网友C:
T2是耗尽型还是增强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2是耗尽型还是增强型?

JFET都是耗尽型

网友D:
应该这样就对了。

谢谢大家!

平时无光之时,输出低电平。因为电容被充电为10V,JFET的栅极电压为0,故FET导通,输出低电平。光电三极管无法导通。一旦有光,则光电三极管导通,电容放电,JFET的栅极源极电压为负电压,故FET截止,输出高电平,来维持光电三极管的导通,输出高电平,直到电容放电完毕,FET导通,输出低电平,电容C被10V充电。从而实现了单稳态触发功能。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有光则一直输出高电平。

谢谢大家!

光的持续时间小于1秒则输出约1秒的脉冲。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光则一直输出高电平。

谢谢大家!

不可能一直输出高电平。
无光并且输出为低电平的时候,接收到光则会给出一个高电平脉冲。
如果元件选择合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