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28335外扩RAM程序跑飞问题!,

楼主(2018-05-21):
RAM, CPU, AD, ce, ge
外扩了一片RAM,CMD文件做了相应修改:
ZONE7B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100000     /* XINTF zone 7 - data space */
ZONE7DATA        : > ZONE7B,    PAGE = 1
定义了一个数组来测试:
unsigned  int  xyz[1000];
#pragma DATA_SECTION(xyz,"ZONE7DATA")
但程序即使没对RAM进行操作,运行中CPU不停跑飞,去掉上述两行就正常,查.MAP文件,看到xyz确实
分配到了0x200000。而且在该处写入读出数据都正确,证明硬件没问题。
求高手解答!

楼主:
只是定义了这两行程序就不停跑飞
unsigned  int  xyz[1000];
#pragma DATA_SECTION(xyz,"ZONE7DATA")
仔细检查CMD文件应该没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啊!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只要不访问该数组,程序能正常运行,但一旦访问,即使用仿真器看该地址,程序都会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603896-1-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32468-1.html

你好,能留qq交流一下吗?你链接的两个帖子之前都看过了。硬件连线都测试了没问题,配置CMD文件没看出问题,直接用指针访问也跑飞,CCS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能留qq交流一下吗?你链接的两个帖子之前都看过了。硬件连线都测试了没问题,配置CMD文件没看出问 ...

你好,能留qq交流一下吗?你链接的两个帖子之前都看过了。硬件连线都测试了没问题,配置CMD文件没看出问题,直接用指针访问也跑飞,CCS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感觉是CMD或CCS设置问题,外扩RAM硬件很简单,读写也简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留qq交流一下吗?你链接的两个帖子之前都看过了。硬件连线都测试了没问题,配置CMD文件没看出问 ...

在论坛交流就可以啊。外扩的RAM型号是什么?
电路如何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论坛交流就可以啊。外扩的RAM型号是什么?
电路如何连接的?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A(点评):
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