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外扩RAM问题

楼主(2018-05-21):
外扩了一片RAM,CMD文件做了相应修改:
ZONE7B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100000     /* XINTF zone 7 - data space */
ZONE7DATA        : > ZONE7B,    PAGE = 1
定义了一个数组来测试:
unsigned  int  xyz[1000];
#pragma DATA_SECTION(xyz,"ZONE7DATA")
但程序即使没对RAM进行操作,运行中CPU不停跑飞,去掉上述两行就正常,查.MAP文件,看到xyz确实
分配到了0x200000。而且在该处写入读出数据都正确,证明硬件没问题。
求高手解答!
CMD 文件如下: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1 for data allocation */

   ZONE0       : origin = 0x004000, length = 0x001000     /* XINTF zone 0 */
   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0 */// 此段保留给 ram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2018.5.14
//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移到PAGE1,更改为RAML0  2018.5.14
//   RAML2       : origin = 0x00A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2 */
//   RAML3       : origin = 0x00B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3 */
   ZONE6A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0FC00    /* XINTF zone 6 - program space*/
  // ZONE7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100000    /* XINTF zone 7  */
   FLASHH      : origin = 0x300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FLASHG      : origin = 0x308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FLASHF      : origin = 0x310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FLASHE      : origin = 0x318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FLASHD      : origin = 0x320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FLASHC      : origin = 0x328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FLASHA      : origin = 0x338000, length = 0x007F80     /* on-chip FLASH */
   CSM_RSVD    : origin = 0x33FF80, length = 0x000076     /* Part of FLASHA.  Program with all 0x0000 when CSM is in use. */
   BEGIN       : origin = 0x33FFF6,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FLASHA.  Used for "boot to Flash" bootloader mode. */
   CSM_PWL     : origin = 0x33FFF8, length = 0x000008     /* Part of FLASHA.  CSM password locations in FLASHA */
   OTP         : origin = 0x38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OTP */
   ADC_CAL     : origin = 0x380080, length = 0x000009     /* ADC_cal function in Reserved memory */

   IQTABLES    : origin = 0x3FE000, length = 0x000b50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IQTABLES2   : origin = 0x3FEB50, length = 0x00008c     /* IQ Math Tables in Boot ROM */
   FPUTABLES   : origin = 0x3FEBDC, length = 0x0006A0     /* FPU Tables in Boot ROM */
   ROM         : origin = 0x3FF27C, length = 0x000D44     /* Boot ROM */
   RESET       : origin = 0x3FFFC0, length = 0x000002     /* part of boot ROM  */
   VECTORS     : origin = 0x3FFFC2, length = 0x00003E     /* part of boot ROM  */

PAGE 1 :   /* Data Memory */
           /* Memory (RAM/FLASH/OTP) blocks can be moved to PAGE0 for program allocation */
           /* Registers remain on PAGE1                                                  */

   BOOT_RSVD   : origin = 0x000000, length = 0x000050     /* Part of M0, BOOT rom will use this for stack */
   RAMM0       : origin = 0x000050, length = 0x0003B0     /* on-chip RAM block M0 */
   RAMM1       : origin = 0x000400, length = 0x000400     /* on-chip RAM block M1 */

  //将statck 移到RAML1,空间变大到1000H,原来在 RAMM1,大小 400H

   //将几个段合并到RAML1,空间增大,更改为RAML0  2018.5.14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RAML2       : origin = 0x00A000, length = 0x006000     /* on-chip RAM block L2 *///  从PAGE0移过来更,改为RAML2  2018.5.14
  // RAML3       : origin = 0x00B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3 */
  // RAML4       : origin = 0x00C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 RAML5       : origin = 0x00D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 RAML6       : origin = 0x00E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 RAML7       : origin = 0x00F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将RAML4空间增大 其他空间起始地址后移 LWJ 2016.6.22
//  RAML4       : origin = 0x00C000, length = 0x002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  RAML5       : origin = 0x00E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  RAML6       : origin = 0x00F000, length = 0x0010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  RAML7       : origin = 0x010000, length = 0x000100     /* on-chip RAM block L1 */
   ZONE6B      : origin = 0x10FC00, length = 0x000400     /* XINTF zone 6 - data space */
   ZONE7B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100000     /* XINTF zone 7 - data space */

   FLASHB      : origin = 0x330000, length = 0x008000     /* on-chip FLASH */
}

/* Allocate sections to memory blocks.
   Note:
         codestart user defined section in DSP28_CodeStartBranch.asm used to redirect code
                   execution when booting to flash
         ramfuncs  user defined section to store functions that will be copied from Flash into RAM
*/

SECTIONS
{

   /* Allocate program areas: */
   .cinit              : > FLASHA      PAGE = 0
   .pinit              : > FLASHA,     PAGE = 0
   .text               : > FLASHA      PAGE = 0
   codestart           : > BEGIN       PAGE = 0
   ramfuncs            : LOAD = FLASHD,
                         RUN = RAML0,
                         LOAD_START(_RamfuncsLoadStart),
                         LOAD_END(_RamfuncsLoadEnd),
                         RUN_START(_RamfuncsRunStart),
                         PAGE = 0

   csmpasswds          : > CSM_PWL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 Allocate uninitalized data sections: */
//  .stack              : > RAMM1       PAGE = 1
   .stack              : > RAML1       PAGE = 1//更改为RAML1  2018.5.14
   //.ebss               : > RAML4       PAGE = 1
   .ebss               : > RAML2       PAGE = 1//更改为RAML2  2018.5.14
   .esysmem            : > RAMM1       PAGE = 1

   /* Initalized sections go in Flash */
   /* For SDFlash to program these, they must be allocated to page 0 */
   .econst             : > FLASHA      PAGE = 0
   .switch             : > FLASHA      PAGE = 0

   /* Allocate IQ math areas: */
   IQmath              : > FLASHC      PAGE = 0                  /* Math Code */
   IQmathTables     : > IQ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IQmathTables2    : > IQTABLES2, PAGE = 0, TYPE = NOLOAD
   FPUmathTables    : > FPUTABLES, PAGE = 0, TYPE = NOLOAD

   /* Allocate DMA-accessible RAM sections: */
  // DMARAML4         : > RAML4,     PAGE = 1//暂时不考虑此段, 2018.5.14
  // DMARAML5         : > RAML5,     PAGE = 1
  // DMARAML6         : > RAML6,     PAGE = 1
  // DMARAML7         : > RAML7,     PAGE = 1

   /* Allocate 0x400 of XINTF Zone 6 to storing data */
   ZONE6DATA        : > ZONE6B,    PAGE = 1
   ZONE7DATA        : > ZONE7B,    PAGE = 1

   /* .reset is a standard section used by the compiler.  It contains the */
   /* the address of the start of _c_int00 for C Code.   /*
   /* When using the boot ROM this section and the CPU vector */
   /* table is not needed.  Thus the default type is set here to  */
   /* DSECT  */
   .reset              : > RESET,      PAGE = 0, TYPE = DSECT
   vectors             : > VECTORS     PAGE = 0, TYPE = DSECT

   /* Allocate ADC_cal function (pre-programmed by factory into TI reserved memory) */
   .adc_cal     : load = ADC_CAL,   PAGE = 0, TYPE = NOLOAD

}

/*
//===========================================================================
// End of file.
//===========================================================================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只要不访问该数组,程序能正常运行,但一旦访问,即使用仿真器看该地址,程序都会跑飞。

网友A:
已经在另一个帖子回复。
个人觉得还是哪里配置或者硬件连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在另一个帖子回复。
个人觉得还是哪里配置或者硬件连接有问题

好的,谢谢!一直在测试,硬件应该是没问题,可以写入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