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ED背光电路不升压,FB脚电压0.15V左右,EN脚3.3V,SW无PWM波

楼主:
LED背光电路不升压,FB脚电压0.15V左右,EN脚3.3V,SW无PWM波。输出电源同输入电源,不升压,大神们请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点评):
FB引脚电压大于0.1V就关闭,正常。查LCDL_BL. 将R75短路可以点亮LED。

网友A(点评):
你那个mcu输出PWM不正常。软件编错了。 或者你可以改动R83来适应软件。将R83改成240k即可。

网友B(2018-05-22):
烧掉了? 输入不能大于6V, 正常情况 FB 不大于0.11V

楼主(点评):
应该没没有烧,换了新的物料,三块板都一样的现象。输入5V

网友C:
拍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电感 用错?
另外C92 93 94 用个的耐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个实物照片来看看,
电感 用错?
另外C92 93 94 用个的耐压多少?

电容耐压值是25V的,把电容全部拆掉也是一样的现象,电感开始用的4.7UH,后来换成了10uh也没效果

网友C:
看下输入电流多少?
莫非你屏的led 搞错几并几串了?电流不够拉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输入电流多少?
莫非你屏的led 搞错几并几串了?电流不够拉低了?

不是的,我没有接屏也不升压

网友B:
接上LED, 然后烫开 R84 试一试. FB电压不对. 应该是 0.1V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没有接屏也不升压

不接灯不就OVP保护了?
断开LCDC_BL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上LED, 然后烫开 R84 试一试. FB电压不对. 应该是 0.1V

如果FB没有PWM能进行升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接灯不就OVP保护了?
断开LCDC_BL看看

不是的,OVP保护只会钳制电压在一定范围

楼主:
问题解决了,改成EN脚输入PWM波。

网友C:
先看看规格书
如果用FB的pwm 电阻要配好
还不如en上pwm呢

网友E:
空载情况下芯片的输出是多少V呢,有可能引脚之间哪里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规格书
如果用FB的pwm 电阻要配好
还不如en上pwm呢

是的,看了规格书,我开始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外部提供PWM波,所以无法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