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按键控制LED

楼主(2018-05-21):
我想用按键控制LED,按键按一次是这个灯亮,连续按两次是另外一个灯亮。不知道编程要怎么编,哪位大侠可以教下我。谢谢了

网友A:
把按键做为一个外部中断就行

网友B:
问题是按两次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C:
反复地读端口的电平值

网友D:
检测到第一次按键按下后启动定时器,如果没有溢出即检测到第二次按下则亮灯一,若溢出还未检测到则亮灯二

网友E:
通常都是中断实现  问题不大

网友F:
用定时器,约定连续按两次的时间,其实就是一个键处理多次,长按、短按、还有多次按

网友G:
如果是扫描,就要用到定时器。我想设计定时器每隔10ms扫描一次按键。

网友H:
单片机的LED灯一直是一闪一闪呀

网友I:
直接IO口按键检处理。。

网友J:
做一个按键中断程序。。。。

网友K:
具体描述你的功能要求,这这个不知道怎么编写呢。

网友L: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不能直接用来计数吗?

网友:
定义个时间,在这个时间内的连续触发就认为是双击。

网友:
每次按下后,就启动计时器,当指定的时间内,再次触发就认为是双击。如果超时了就关闭计时器。

网友M:
按键去抖动,计数就可以

网友N:
按键底层要先写好,向应用层输出单击、双击、长按、连击、释放等等信号,再由应用层向LED驱动层发出相关命令,使得灯亮。
不要写成按键检测到就直接去点灯了。

网友O:
用定时器比较复杂,如果只是简单实现这个不要求实效性,你可以直接计数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