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 BOOT APP1 APP2怎样合并仿真

楼主(2018-05-21):
大家好,本人有一个STM32 IAR资料代码,该资料包含STM32  BOOT APP1 APP2这3个程序,程序代码按照程序设定好的地址合并后运行都是正常的,我现在想用TAR对其进行仿真调试,目前就无从下手怎样进行仿真调试?
目前度娘了一下,没有关于BOOT APP1 APP2这方面的合并调试介绍?
再次小弟洗耳恭听各位前辈的指导!  在此先谢!

楼主:
在此等候、、、、

网友A:
一般都是串口調試。。。
單步仿真只有極極極少數,譬如調試操作系統底層的 bug, 且別的手段解決不了的情況下可能會一點幫助。。。
另外就是那些資源極少,譬如 8 腳 OTP 的片子有用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串口調試。。。
單步仿真只有極極極少數,譬如調試操作系統底層的 bug, 且別的手段解決不了的情況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