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是不是多余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22):
如果所有器件都是理想原件它就是多余的,否则就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器件都是理想原件它就是多余的,否则就不是

戈总,你好,这个电阻是配合三极管的结电容作为运放的输出负载,然后消除容性负载的极点吗???还是只是一个限流电阻啊?请指导,谢谢!

楼主:
如果RL很小的话,是否就要考虑这个电阻了?例如负载发生短路时,这个电阻就能保护基极,
一般三极管的ibmax是多少的?

网友C(2018-10-04):
对三极管来说,BE之间存在结电容,运放在驱动容性负载时;由于输出端有电容造成在环路上增加了几点,使得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相移180,造成振荡。加电阻隔离,减缓这种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三极管来说,BE之间存在结电容,运放在驱动容性负载时;由于输出端有电容造成在环路上增加了几点,使得输 ...

“加电阻隔离”   为什么加电阻就能隔离,使运放不震荡呢???一直不明白这个原理,请指导,谢谢!

king5555 + 1 主要衰減以防止三极管振盪,有Cbe和RL电容负载或运放Cin和基极引线电感而构成三点式振荡回路。

网友D:
没有此电阻,接上负载RL,电流多少就就多少,没得调。用此电阻调节,就可以得到要求的负载电流,参考Howland电路的相关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没有此电阻,接上负载RL,电流多少就就多少,没得调。用此电阻调节,就可以得到要求的负载电流,参考Howlan ...

   此贴是错的!R如果能够改变电流,就不是恒流源。这么好的攻击机会,K5没有动作,说明他的基本知识不过如此。

在负载RL上方的电阻Ro才能调节电流。

网友D(点评):
K5,不要给我的帖加分,这样拍马屁我讨厌!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此贴是错的!R如果能够改变电流,就不是恒流源。这么好的攻击机会,K5没有动作,说明他的基本知识不过 ...

K5,首先,这是马后P。其次,又将对的说成错的。最后,又在说假话,你如何知道别人与你一样不理会我错多少?这几天还去鼓动X大,不要评判H大,而来对付我,他听你的吗?将我与H大相提并论,你是不是有精神问题?你要洗刷骗子之名,就老老实实向21解释,没有登录怎么可以点赞操作!

网友D(点评):
K5,我说你是骗子,可是有截图,有证有据,你能自圆其说吗?你截图证明我的错贴,如果拿不出说明你是骗子! 你能代表X大说说标准吗?不自量力! 我警告过你,不要给我的帖加分拍马屁。

网友E:
这个电阻主要限制三极管的基极电流,最好不要去掉

网友F:
这个电阻我专门请教过一个从业30多年的老模拟工程师   人家就回复了我五个字   :  防静电用的

网友G:
Cbe存在于反馈回路, 并不会对运放的稳定产生多大影响, 这个电阻对此没什么意义的
电阻主要还是限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