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bus crc校验结果高八位出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8-05-22):
          shuzu=fashu;
           fashu[0]=add;
          fashu[1]=0x03;
          fashu[2]=add1/256;          //起始地址高8位
          fashu[3]=add1%256;
          fashu[4]=0x00;                  //数据长度高8位
          fashu[5]=sjlong;                  //数据长度低8位
          ty=6;
          crc=crc_chk(shuzu,ty);
          fashu[6]=crc%256;
          fashu[7]=crc/256;
          for(ty=0;ty<8;ty++)
          {
           S2BUF=fashu[ty];
           while(busy2==0);
           busy2=0;
          }

unsigned int crc_chk(unsigned char*shuzu1, unsigned char cd)
{
int j ;
unsigned int reg=0xffff;
while(cd--)
{
  reg^=*shuzu1++;
  for(j=0;j<8;j++)
  {
   if(reg&0x01)
   {
    reg=(reg>>0x01)^0xa001;
   }
   else
   {
    reg=reg>>0x01;
   }
  }
}
return reg;
校验结果,有时正确,有时高八位加一是怎么了,请教各位了?

网友A:
CRC16校验有各种写法,很难判断你的问题出在哪?建议用查表的方法试试

网友B:
感觉不会有时对有时错呀。要对全对,要错全错

网友C(2018-12-30):
http://www.hotpage.com.cn/hotc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