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AN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22):
(无正文)

网友A:
由于接收是异步的,  推荐使用中断
当然, 如果你的轮询时间间隔短, 硬件 FIFO 的容量大.  也可以采用轮询方式

网友B:
如果实时性要求高就用中断方式,否则可以用查询

楼主(2018-06-22):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时性要求高就用中断方式,否则可以用查询

用在 BMS和VCU中 是否是您说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接收是异步的,  推荐使用中断
当然, 如果你的轮询时间间隔短, 硬件 FIFO 的容量大.  也可以采用轮询方 ...

间隔时间还可以吧,我之前一直用中断,但这次看到供应商的代码用的是轮询,所以就比较诧异

网友A:
供应商的代码不要太相信, 因为只是演示用的. 并不一定适合复杂应用环境的使用.

另对于 CAN 接受, 轮询的频率足够快, 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在 BMS和VCU中 是否是您说的实时性要求比较高

BMS和VCU是什么环境?

网友C:
建议先尝试中断,轮询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