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原理图元件不在格点上如何解决?

楼主(2018-05-22):
如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用Cadence的orcad画原理图的时候,拿来的参考设计也是.dsn格式的,打开发现,几乎所有器件都不在格点上.......瞬间泪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请高手支招~~
感谢!

网友A:
点全选,然后点住了拖到栅格点即可, 放大些容易对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全选,然后点住了拖到栅格点即可, 放大些容易对准.

这个方法我觉得有时候很难,有的原理图很大,根本就很难对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我觉得有时候很难,有的原理图很大,根本就很难对上。

把栅格打开,捕捉打开,拖拽时靠近就能自动吸附到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栅格打开,捕捉打开,拖拽时靠近就能自动吸附到网格

貌似你的工具版本很低的样子。按照你的方法似乎还是不行,如果整个一张原理图一起拖的话是肯定不行的,只有小部分一点一点调整,但那样太麻烦了。你有邮箱吗?我可以把原理图发你,你来试试

网友B:
按下CTRL-T.就可以以1/10格挪动了.
看一下是器件放置时的问题还是器件画的时候有问题.
最好在格点上,否则很不舒服.我遇到一个灭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你的工具版本很低的样子。按照你的方法似乎还是不行,如果整个一张原理图一起拖的话是肯定 ...

哈哈,我只玩protel 99se,没法帮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CTRL-T.就可以以1/10格挪动了.
看一下是器件放置时的问题还是器件画的时候有问题.
最好在格点上,否则很 ...

感谢两位的回复!!
@jimsboy, Ctrl+T我前面就用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原来的作者是用什么软件/版本画的?说不定说别的软件画的然后转成Cadence的,但我看那几十页原理图也不像是转过来的。难道是Cadence不同版本导致的问题?
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不是所有的元素(包括走线,节点,元件外框......)偏离格点的距离是不一样的,也就意味着,整篇原理图要想通过整体挪动到格点上是肯定实现不了,只能一点一点的局部调整。但这样的话几十页原理图要挪到崩溃.....

我就纳闷为什么每个器件偏离的距离不一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的回复!!
@jimsboy, Ctrl+T我前面就用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原来的作者是用什么软件/版本画的 ...

有可能是原图与你的系统栅格不一致引起.公,英制误差.栅格设定值.设法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原图与你的系统栅格不一致引起.公,英制误差.栅格设定值.设法检查一下. ...

应该不是公英制导致的,如果是的话,误差应该都一样的

网友C:
你元件库的元件没对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元件库的元件没对准吧

参考设计发来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