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8335访问外扩RAM程序跑飞问题

楼主(2018-05-22):
外扩了一片RAM,CMD文件做了相应修改:
ZONE7B      : origin = 0x200000, length = 0x040000     /* XINTF zone 7 - data space */
ZONE7DATA        : > ZONE7B,    PAGE = 1
定义了一个数组来测试:
unsigned  int  xyz[1000];
#pragma DATA_SECTION(xyz,"ZONE7DATA")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只要不访问该数组,程序能正常运行,但一旦访问,即使用仿真器看该地址,程序都会跑飞。
硬件连线都测试了没问题,该地址读写数据都正确,只是CPU不停复位。
配置CMD文件没看出问题,直接用指针访问也跑飞,CCS配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感觉是CMD或CCS设置问题,外扩RAM硬件很简单,读写也简单啊。
求高手解答!
问题已解决!

网友A:
注意字地址和字节地址的区别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啊。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B:
外部地址貌似要从0x10000000开始吧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这个的看下有没有野指针的

网友D:
野指针会有影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