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一下这个贴片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8-05-22):
今天接触到一个贴片元件不知道是啥,还望坛友多多指教,上面标识为XT69,先谢了。@tyw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新型贴片电子元器件速查手册 312页 54.4M 书签版 ◆〓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 ...

多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新型贴片电子元器件速查手册 312页 54.4M 书签版 ◆〓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 ...

再请问一下 后缀的69 有何含义  这个有好几种电压规格 我该如何确认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 后缀的69 有何含义  这个有好几种电压规格 我该如何确认呀

封装对的有3种,都是18v的.
69不一定是识别代码,可能是批次号什么的.
最终确认得根据实际应用电路,是否为限压18v.比如供电为24v,再用18v吸收浪涌就无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对的有3种,都是18v的.
69不一定是识别代码,可能是批次号什么的.
最终确认得根据实际应用电路,是否为限 ...

谢谢t叔   这个是用在IGBT驱动信号两端的

网友:
感觉T叔比百度文库还牛

网友B:
T叔就是移动的电子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