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电路 IR2103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5-22):
因为buck电路开关管是扶地的,所以需要HO浮地驱动。以MOS管为例,buck电路mos管的S极是不与电源共地的,也就是说S极相对地是有电势的,如果用LO口驱动有可能会出现LO输出也即MOS管的G极电压会低于S极,或只比S极电压高出一点,GS两端电压达不到mos管最低驱动电压的要求。而HO则是浮地驱动的,它有自举电容,即使S极电压高,它会通过自举电容把G极电压升上去,使GS两端电压维持不变。

网友B(点评):
BUCK电路纹波太大怎么解决

网友C:
驱动浮地

网友D(2018-07-17):
举升后用,这个用的很多了,IR的里面好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