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Keil MDK编译优化问题

楼主(2018-05-22):
项目使用M451LC3AE芯片。
有一段函数,c语言写的。选择Level 0优化时,程序运行正常,选择Level 3优化时,程序运行出错。现奉上c函数以及两种优化下的反汇编函数,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原因。
c函数
/****************************************
*函数名称:CheckEmitterLEDNumber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检查接板数量及LED灯数量
******************************************/
void CheckEmitterLEDNumber()
{
        uchar i = 0,j = 0;
        uint CheckSum16 = 0;
//询问接板是否在线及数量
        for(i=0;i<20;i++)PBLedNumber=0;
        for(i=0;i<20;i++)
        {
                PBTxDataBuf[0]=0x5A;
                PBTxDataBuf[1]=i+1;
                PBTxDataBuf[2]=0x00;
                PBTxDataBuf[3]=0x00;
                PBTxDataBuf[4]=0x00;
                PBTxDataBuf[5]=0x00;
                PBTxDataBuf[6]=0x00;
                CheckSum16 = 0;
                for(j=0;j<7;j++)CheckSum16+=PBTxDataBuf[j];
                CheckSum16 = 0xFFFF - CheckSum16;
                PBTxDataBuf[7]=CheckSum16%256;
                PBTxDataBuf[8]=CheckSum16/256;
                UART_Write(UART1,(uchar *)PBTxDataBuf,9);
                PBRRxDataLen=0;
                Time10usCnt=0;
                while(Time10usCnt<200)
                {
                        __nop();
                }
                if(PBRRxDataLen>5)
                {
                        if(PBRRxDataBuf[0]==0x5A && PBRRxDataBuf[1]==i+1)
                        {
                                CheckSum16 = 0;
                                for(j=0;j<7;j++)CheckSum16+=PBRRxDataBuf[j];
                                CheckSum16 = 0xFFFF - CheckSum16;
                                if(CheckSum16 == PBRRxDataBuf[8]*256 + PBRRxDataBuf[7])
                                {
                                        PBLedNumber=PBRRxDataBuf[2];
                                }
                        }
                }
        }
        PBLedNumberAll = 0;
        for(i=0;i<20;i++)PBLedNumberAll+=PBLedNumber
;

        UART_DisableInt(UART1, UART_INTEN_RDAIEN_Msk);                                                //发送完毕,关闭串口1接收中断

        if(PBLedNumberAll!=EmitterChannelNumber)
        {
                EmitterSysStatus |= B00001000;                                                                        //bit3:接板故障,通道数不正确
        }

        PanelDIG3 = PBLedNumberAll/100;
        PanelDIG2 = PBLedNumberAll%100/10;
        PanelDIG1 = PBLedNumberAll%10;
        EmitterLEDDisplayFresh();
}
Level 0优化下的反汇编函数
    i.CheckEmitterLEDNumber
    CheckEmitterLEDNumber
        0x000008dc:    b570        p.      PUSH     {r4-r6,lr}
        0x000008de:    2500        .%      MOVS     r5,#0
        0x000008e0:    2600        .&      MOVS     r6,#0
        0x000008e2:    2400        .$      MOVS     r4,#0
        0x000008e4:    bf00        ..      NOP
        0x000008e6:    e004        ..      B        0x8f2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2
        0x000008e8:    2000        .       MOVS     r0,#0
        0x000008ea:    4953        SI      LDR      r1,[pc,#332] ; [0xa38] = 0x200000f0
        0x000008ec:    5548        HU      STRB     r0,[r1,r5]
        0x000008ee:    1c68        h.      ADDS     r0,r5,#1
        0x000008f0:    b2c5        ..      UXTB     r5,r0
        0x000008f2:    2d14        .-      CMP      r5,#0x14
        0x000008f4:    dbf8        ..      BLT      0x8e8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2
        0x000008f6:    2500        .%      MOVS     r5,#0
        0x000008f8:    e05e        ^.      B        0x9b8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20
        0x000008fa:    205a        Z       MOVS     r0,#0x5a
        0x000008fc:    494f        OI      LDR      r1,[pc,#316] ; [0xa3c] = 0x200000b4
        0x000008fe:    7008        .p      STRB     r0,[r1,#0]
        0x00000900:    1c68        h.      ADDS     r0,r5,#1
        0x00000902:    7048        Hp      STRB     r0,[r1,#1]
        0x00000904:    2000        .       MOVS     r0,#0
        0x00000906:    7088        .p      STRB     r0,[r1,#2]
        0x00000908:    70c8        .p      STRB     r0,[r1,#3]
        0x0000090a:    7108        .q      STRB     r0,[r1,#4]
        0x0000090c:    7148        Hq      STRB     r0,[r1,#5]
        0x0000090e:    7188        .q      STRB     r0,[r1,#6]
        0x00000910:    2400        .$      MOVS     r4,#0
        0x00000912:    2600        .&      MOVS     r6,#0
        0x00000914:    e005        ..      B        0x922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70
        0x00000916:    4849        IH      LDR      r0,[pc,#292] ; [0xa3c] = 0x200000b4
        0x00000918:    5d80        .]      LDRB     r0,[r0,r6]
        0x0000091a:    4420         D      ADD      r0,r0,r4
        0x0000091c:    b284        ..      UXTH     r4,r0
        0x0000091e:    1c70        p.      ADDS     r0,r6,#1
        0x00000920:    b2c6        ..      UXTB     r6,r0
        0x00000922:    2e07        ..      CMP      r6,#7
        0x00000924:    dbf7        ..      BLT      0x916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58
        0x00000926:    f64f70ff    O..p    MOV      r0,#0xffff
        0x0000092a:    1b04        ..      SUBS     r4,r0,r4
        0x0000092c:    4620         F      MOV      r0,r4
        0x0000092e:    17e1        ..      ASRS     r1,r4,#31
        0x00000930:    eb046111    ...a    ADD      r1,r4,r1,LSR #24
        0x00000934:    1209        ..      ASRS     r1,r1,#8
        0x00000936:    eba42101    ...!    SUB      r1,r4,r1,LSL #8
        0x0000093a:    4a40        @...    LDR      r2,[pc,#256] ; [0xa3c] = 0x200000b4
        0x0000093c:    71d1        .q      STRB     r1,[r2,#7]
        0x0000093e:    17e1        ..      ASRS     r1,r4,#31
        0x00000940:    eb046111    ...a    ADD      r1,r4,r1,LSR #24
        0x00000944:    0a09        ..      LSRS     r1,r1,#8
        0x00000946:    7211        .r      STRB     r1,[r2,#8]
        0x00000948:    2209        ."      MOVS     r2,#9
        0x0000094a:    493c        <I      LDR      r1,[pc,#240] ; [0xa3c] = 0x200000b4
        0x0000094c:    483c        <H      LDR      r0,[pc,#240] ; [0xa40] = 0x40071000
        0x0000094e:    f001fcb7    ....    BL       UART_Write ; 0x22c0
        0x00000952:    2000        .       MOVS     r0,#0
        0x00000954:    493b        ;I      LDR      r1,[pc,#236] ; [0xa44] = 0x20000012
        0x00000956:    7008        .p      STRB     r0,[r1,#0]
        0x00000958:    493b        ;I      LDR      r1,[pc,#236] ; [0xa48] = 0x20000002
        0x0000095a:    8008        ..      STRH     r0,[r1,#0]
        0x0000095c:    e000        ..      B        0x960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32
        0x0000095e:    bf00        ..      NOP
        0x00000960:    4839        9H      LDR      r0,[pc,#228] ; [0xa48] = 0x20000002
        0x00000962:    8800        ..      LDRH     r0,[r0,#0]
        0x00000964:    28c8        .(      CMP      r0,#0xc8
        0x00000966:    dbfa        ..      BLT      0x95e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30
        0x00000968:    4836        6H      LDR      r0,[pc,#216] ; [0xa44] = 0x20000012
        0x0000096a:    7800        .x      LDRB     r0,[r0,#0]
        0x0000096c:    2805        .(      CMP      r0,#5
        0x0000096e:    dd21        !.      BLE      0x9b4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16
        0x00000970:    4836        6H      LDR      r0,[pc,#216] ; [0xa4c] = 0x200000be
        0x00000972:    7800        .x      LDRB     r0,[r0,#0]
        0x00000974:    285a        Z(      CMP      r0,#0x5a
        0x00000976:    d11d        ..      BNE      0x9b4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16
        0x00000978:    4834        4H      LDR      r0,[pc,#208] ; [0xa4c] = 0x200000be
        0x0000097a:    7841        Ax      LDRB     r1,[r0,#1]
        0x0000097c:    1c68        h.      ADDS     r0,r5,#1
        0x0000097e:    4281        .B      CMP      r1,r0
        0x00000980:    d118        ..      BNE      0x9b4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16
        0x00000982:    2400        .$      MOVS     r4,#0
        0x00000984:    2600        .&      MOVS     r6,#0
        0x00000986:    e005        ..      B        0x994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84
        0x00000988:    4830        0H      LDR      r0,[pc,#192] ; [0xa4c] = 0x200000be
        0x0000098a:    5d80        .]      LDRB     r0,[r0,r6]
        0x0000098c:    4420         D      ADD      r0,r0,r4
        0x0000098e:    b284        ..      UXTH     r4,r0
        0x00000990:    1c70        p.      ADDS     r0,r6,#1
        0x00000992:    b2c6        ..      UXTB     r6,r0
        0x00000994:    2e07        ..      CMP      r6,#7
        0x00000996:    dbf7        ..      BLT      0x988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72
        0x00000998:    f64f70ff    O..p    MOV      r0,#0xffff
        0x0000099c:    1b04        ..      SUBS     r4,r0,r4
        0x0000099e:    482b        +H      LDR      r0,[pc,#172] ; [0xa4c] = 0x200000be
        0x000009a0:    79c1        .y      LDRB     r1,[r0,#7]
        0x000009a2:    7a00        .z      LDRB     r0,[r0,#8]
        0x000009a4:    eb012000    ...     ADD      r0,r1,r0,LSL #8
        0x000009a8:    42a0        .B      CMP      r0,r4
        0x000009aa:    d103        ..      BNE      0x9b4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16
        0x000009ac:    4827        'H      LDR      r0,[pc,#156] ; [0xa4c] = 0x200000be
        0x000009ae:    7880        .x      LDRB     r0,[r0,#2]
        0x000009b0:    4921        !I      LDR      r1,[pc,#132] ; [0xa38] = 0x200000f0
        0x000009b2:    5548        HU      STRB     r0,[r1,r5]
        0x000009b4:    1c68        h.      ADDS     r0,r5,#1
        0x000009b6:    b2c5        ..      UXTB     r5,r0
        0x000009b8:    2d14        .-      CMP      r5,#0x14
        0x000009ba:    db9e        ..      BLT      0x8fa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30
        0x000009bc:    2000        .       MOVS     r0,#0
        0x000009be:    4924        $I      LDR      r1,[pc,#144] ; [0xa50] = 0x20000014
        0x000009c0:    8008        ..      STRH     r0,[r1,#0]
        0x000009c2:    2500        .%      MOVS     r5,#0
        0x000009c4:    e008        ..      B        0x9d8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52
        0x000009c6:    481c        .H      LDR      r0,[pc,#112] ; [0xa38] = 0x200000f0
        0x000009c8:    5d40        @...    LDRB     r0,[r0,r5]
        0x000009ca:    4921        !I      LDR      r1,[pc,#132] ; [0xa50] = 0x20000014
        0x000009cc:    8809        ..      LDRH     r1,[r1,#0]
        0x000009ce:    4408        .D      ADD      r0,r0,r1
        0x000009d0:    491f        .I      LDR      r1,[pc,#124] ; [0xa50] = 0x20000014
        0x000009d2:    8008        ..      STRH     r0,[r1,#0]
        0x000009d4:    1c68        h.      ADDS     r0,r5,#1
        0x000009d6:    b2c5        ..      UXTB     r5,r0
        0x000009d8:    2d14        .-      CMP      r5,#0x14
        0x000009da:    dbf4        ..      BLT      0x9c6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34
        0x000009dc:    2101        .!      MOVS     r1,#1
        0x000009de:    4818        .H      LDR      r0,[pc,#96] ; [0xa40] = 0x40071000
        0x000009e0:    f001fbd8    ....    BL       UART_DisableInt ; 0x2194
        0x000009e4:    481a        .H      LDR      r0,[pc,#104] ; [0xa50] = 0x20000014
        0x000009e6:    8800        ..      LDRH     r0,[r0,#0]
        0x000009e8:    2848        H(      CMP      r0,#0x48
        0x000009ea:    d005        ..      BEQ      0x9f8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84
        0x000009ec:    4819        .H      LDR      r0,[pc,#100] ; [0xa54] = 0x20000058
        0x000009ee:    7800        .x      LDRB     r0,[r0,#0]
        0x000009f0:    f0400008    @...    ORR      r0,r0,#8
        0x000009f4:    4917        .I      LDR      r1,[pc,#92] ; [0xa54] = 0x20000058
        0x000009f6:    7008        .p      STRB     r0,[r1,#0]
        0x000009f8:    4815        .H      LDR      r0,[pc,#84] ; [0xa50] = 0x20000014
        0x000009fa:    8800        ..      LDRH     r0,[r0,#0]
        0x000009fc:    2164        d!      MOVS     r1,#0x64
        0x000009fe:    fb90f0f1    ....    SDIV     r0,r0,r1
        0x00000a02:    4915        .I      LDR      r1,[pc,#84] ; [0xa58] = 0x20000039
        0x00000a04:    7008        .p      STRB     r0,[r1,#0]
        0x00000a06:    4812        .H      LDR      r0,[pc,#72] ; [0xa50] = 0x20000014
        0x00000a08:    8800        ..      LDRH     r0,[r0,#0]
        0x00000a0a:    2164        d!      MOVS     r1,#0x64
        0x00000a0c:    fb90f2f1    ....    SDIV     r2,r0,r1
        0x00000a10:    fb010012    ....    MLS      r0,r1,r2,r0
        0x00000a14:    210a        .!      MOVS     r1,#0xa
        0x00000a16:    fb90f0f1    ....    SDIV     r0,r0,r1
        0x00000a1a:    4910        .I      LDR      r1,[pc,#64] ; [0xa5c] = 0x20000038
        0x00000a1c:    7008        .p      STRB     r0,[r1,#0]
        0x00000a1e:    480c        .H      LDR      r0,[pc,#48] ; [0xa50] = 0x20000014
        0x00000a20:    8800        ..      LDRH     r0,[r0,#0]
        0x00000a22:    210a        .!      MOVS     r1,#0xa
        0x00000a24:    fb90f2f1    ....    SDIV     r2,r0,r1
        0x00000a28:    fb010012    ....    MLS      r0,r1,r2,r0
        0x00000a2c:    490c        .I      LDR      r1,[pc,#48] ; [0xa60] = 0x20000037
        0x00000a2e:    7008        .p      STRB     r0,[r1,#0]
        0x00000a30:    f000fa62    ..b.    BL       EmitterLEDDisplayFresh ; 0xef8
        0x00000a34:    bd70        p.      POP      {r4-r6,pc}
    $d
        0x00000a36:    0000        ..      DCW    0
        0x00000a38:    200000f0    ...     DCD    536871152
        0x00000a3c:    200000b4    ...     DCD    536871092
        0x00000a40:    40071000    ...@    DCD    1074204672
        0x00000a44:    20000012    ...     DCD    536870930
        0x00000a48:    20000002    ...     DCD    536870914
        0x00000a4c:    200000be    ...     DCD    536871102
        0x00000a50:    20000014    ...     DCD    536870932
        0x00000a54:    20000058    X..     DCD    536871000
        0x00000a58:    20000039    9..     DCD    536870969
        0x00000a5c:    20000038    8..     DCD    536870968
        0x00000a60:    20000037    7..     DCD    536870967
Level 3优化下的反汇编函数
    i.CheckEmitterLEDNumber
    CheckEmitterLEDNumber
        0x00000818:    e92d5ff0    -.._    PUSH     {r4-r12,lr}
        0x0000081c:    2000        .       MOVS     r0,#0
        0x0000081e:    4f47        GO      LDR      r7,[pc,#284] ; [0x93c] = 0x200000c0
        0x00000820:    4604        .F      MOV      r4,r0
        0x00000822:    543c        <T      STRB     r4,[r7,r0]
        0x00000824:    1c40        @.      ADDS     r0,r0,#1
        0x00000826:    b2c0        ..      UXTB     r0,r0
        0x00000828:    2814        .(      CMP      r0,#0x14
        0x0000082a:    d3fa        ..      BCC      0x822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0
        0x0000082c:    f8dfa110    ....    LDR      r10,[pc,#272] ; [0x940] = 0x200000ac
        0x00000830:    f8df9110    ....    LDR      r9,[pc,#272] ; [0x944] = 0x20000002
        0x00000834:    f8dfb110    ....    LDR      r11,[pc,#272] ; [0x948] = 0x2000004f
        0x00000838:    2500        .%      MOVS     r5,#0
        0x0000083a:    f64f78ff    O..x    MOV      r8,#0xffff
        0x0000083e:    215a        Z!      MOVS     r1,#0x5a
        0x00000840:    4650        PF      MOV      r0,r10
        0x00000842:    f88a1000    ....    STRB     r1,[r10,#0]
        0x00000846:    1c6e        n.      ADDS     r6,r5,#1
        0x00000848:    f88a6001    ...`    STRB     r6,[r10,#1]
        0x0000084c:    f88a4002    ...@    STRB     r4,[r10,#2]
        0x00000850:    f88a4003    ...@    STRB     r4,[r10,#3]
        0x00000854:    f88a4004    ...@    STRB     r4,[r10,#4]
        0x00000858:    f88a4005    ...@    STRB     r4,[r10,#5]
        0x0000085c:    f88a4006    ...@    STRB     r4,[r10,#6]
        0x00000860:    2200        ."      MOVS     r2,#0
        0x00000862:    4611        .F      MOV      r1,r2
        0x00000864:    5c43        C\      LDRB     r3,[r0,r1]
        0x00000866:    1c49        I.      ADDS     r1,r1,#1
        0x00000868:    441a        .D      ADD      r2,r2,r3
        0x0000086a:    b2c9        ..      UXTB     r1,r1
        0x0000086c:    b292        ..      UXTH     r2,r2
        0x0000086e:    2907        .)      CMP      r1,#7
        0x00000870:    d3f8        ..      BCC      0x864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76
        0x00000872:    eba80102    ....    SUB      r1,r8,r2
        0x00000876:    71c1        .q      STRB     r1,[r0,#7]
        0x00000878:    0a09        ..      LSRS     r1,r1,#8
        0x0000087a:    7201        .r      STRB     r1,[r0,#8]
        0x0000087c:    2209        ."      MOVS     r2,#9
        0x0000087e:    4930        0I      LDR      r1,[pc,#192] ; [0x940] = 0x200000ac
        0x00000880:    4832        2H      LDR      r0,[pc,#200] ; [0x94c] = 0x40071000
        0x00000882:    f001fa59    ..Y.    BL       UART_Write ; 0x1d38
        0x00000886:    4659        YF      MOV      r1,r11
        0x00000888:    f88b4000    ...@    STRB     r4,[r11,#0]
        0x0000088c:    4648        HF      MOV      r0,r9
        0x0000088e:    f8a94000    ...@    STRH     r4,[r9,#0]
        0x00000892:    e000        ..      B        0x896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26
        0x00000894:    bf00        ..      NOP
        0x00000896:    8802        ..      LDRH     r2,[r0,#0]
        0x00000898:    2ac8        .*      CMP      r2,#0xc8
        0x0000089a:    d3fb        ..      BCC      0x894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24
        0x0000089c:    7808        .x      LDRB     r0,[r1,#0]
        0x0000089e:    2805        .(      CMP      r0,#5
        0x000008a0:    d919        ..      BLS      0x8d6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90
        0x000008a2:    482b        +H      LDR      r0,[pc,#172] ; [0x950] = 0x200000b6
        0x000008a4:    7801        .x      LDRB     r1,[r0,#0]
        0x000008a6:    295a        Z)      CMP      r1,#0x5a
        0x000008a8:    d115        ..      BNE      0x8d6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90
        0x000008aa:    7841        Ax      LDRB     r1,[r0,#1]
        0x000008ac:    42b1        .B      CMP      r1,r6
        0x000008ae:    d112        ..      BNE      0x8d6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90
        0x000008b0:    2200        ."      MOVS     r2,#0
        0x000008b2:    4611        .F      MOV      r1,r2
        0x000008b4:    5c43        C\      LDRB     r3,[r0,r1]
        0x000008b6:    1c49        I.      ADDS     r1,r1,#1
        0x000008b8:    441a        .D      ADD      r2,r2,r3
        0x000008ba:    b2c9        ..      UXTB     r1,r1
        0x000008bc:    b292        ..      UXTH     r2,r2
        0x000008be:    2907        .)      CMP      r1,#7
        0x000008c0:    d3f8        ..      BCC      0x8b4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56
        0x000008c2:    eba80102    ....    SUB      r1,r8,r2
        0x000008c6:    79c2        .y      LDRB     r2,[r0,#7]
        0x000008c8:    7a03        .z      LDRB     r3,[r0,#8]
        0x000008ca:    eb022203    ..."    ADD      r2,r2,r3,LSL #8
        0x000008ce:    428a        .B      CMP      r2,r1
        0x000008d0:    d101        ..      BNE      0x8d6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190
        0x000008d2:    7880        .x      LDRB     r0,[r0,#2]
        0x000008d4:    5578        xU      STRB     r0,[r7,r5]
        0x000008d6:    b2f5        ..      UXTB     r5,r6
        0x000008d8:    2d14        .-      CMP      r5,#0x14
        0x000008da:    d3b0        ..      BCC      0x83e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38
        0x000008dc:    4d1d        .M      LDR      r5,[pc,#116] ; [0x954] = 0x20000010
        0x000008de:    2000        .       MOVS     r0,#0
        0x000008e0:    802c        ,.      STRH     r4,[r5,#0]
        0x000008e2:    5c39        9\      LDRB     r1,[r7,r0]
        0x000008e4:    882a        *.      LDRH     r2,[r5,#0]
        0x000008e6:    1c40        @.      ADDS     r0,r0,#1
        0x000008e8:    4411        .D      ADD      r1,r1,r2
        0x000008ea:    b2c0        ..      UXTB     r0,r0
        0x000008ec:    8029        ).      STRH     r1,[r5,#0]
        0x000008ee:    2814        .(      CMP      r0,#0x14
        0x000008f0:    d3f7        ..      BCC      0x8e2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02
        0x000008f2:    2101        .!      MOVS     r1,#1
        0x000008f4:    4815        .H      LDR      r0,[pc,#84] ; [0x94c] = 0x40071000
        0x000008f6:    f001f9a3    ....    BL       UART_DisableInt ; 0x1c40
        0x000008fa:    8829        ).      LDRH     r1,[r5,#0]
        0x000008fc:    2948        H)      CMP      r1,#0x48
        0x000008fe:    d004        ..      BEQ      0x90a ; CheckEmitterLEDNumber + 242
        0x00000900:    4815        .H      LDR      r0,[pc,#84] ; [0x958] = 0x20000043
        0x00000902:    7802        .x      LDRB     r2,[r0,#0]
        0x00000904:    f0420208    B...    ORR      r2,r2,#8
        0x00000908:    7002        .p      STRB     r2,[r0,#0]
        0x0000090a:    2064        d       MOVS     r0,#0x64
        0x0000090c:    fbb1f2f0    ....    UDIV     r2,r1,r0
        0x00000910:    4b12        .K      LDR      r3,[pc,#72] ; [0x95c] = 0x20000035
        0x00000912:    701a        .p      STRB     r2,[r3,#0]
        0x00000914:    fbb1f2f0    ....    UDIV     r2,r1,r0
        0x00000918:    fb001212    ....    MLS      r2,r0,r2,r1
        0x0000091c:    200a        .       MOVS     r0,#0xa
        0x0000091e:    fbb2f2f0    ....    UDIV     r2,r2,r0
        0x00000922:    4b0f        .K      LDR      r3,[pc,#60] ; [0x960] = 0x20000034
        0x00000924:    701a        .p      STRB     r2,[r3,#0]
        0x00000926:    fbb1f2f0    ....    UDIV     r2,r1,r0
        0x0000092a:    fb001012    ....    MLS      r0,r0,r2,r1
        0x0000092e:    490d        .I      LDR      r1,[pc,#52] ; [0x964] = 0x20000033
        0x00000930:    7008        .p      STRB     r0,[r1,#0]
        0x00000932:    e8bd5ff0    ..._    POP      {r4-r12,lr}
        0x00000936:    f000b9e3    ....    B.W      EmitterLEDDisplayFresh ; 0xd00
    $d
        0x0000093a:    0000        ..      DCW    0
        0x0000093c:    200000c0    ...     DCD    536871104
        0x00000940:    200000ac    ...     DCD    536871084
        0x00000944:    20000002    ...     DCD    536870914
        0x00000948:    2000004f    O..     DCD    536870991
        0x0000094c:    40071000    ...@    DCD    1074204672
        0x00000950:    200000b6    ...     DCD    536871094
        0x00000954:    20000010    ...     DCD    536870928
        0x00000958:    20000043    C..     DCD    536870979
        0x0000095c:    20000035    5..     DCD    536870965
        0x00000960:    20000034    4..     DCD    536870964
        0x00000964:    20000033    3..     DCD    536870963

网友A:
不用优化。

网友A:
用优化的话,要注意自己定义的各种变量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优化的话,要注意自己定义的各种变量的类型。

嗯。我中断只开了定时器中断,中断定时器用到的变量定义的是volatile类型。

网友B:
不优化正常不就行了,那就别优化啊。

网友B:
如果代码空间够是不建议优化的。

网友A:
呵呵,知道是优化的问题,就别优化啊。反正代码空间也够够的。

网友C:
这种事我都是选择不优化,空间不够了,才考虑。不过一般都够。

网友C:
编译器不是神,都是按照内部的规则优化的,你写的方式刚好符合那个规则就优化掉了。你可以试试有时候while和for代码大小不同。

网友C:
所以你可能发现有的公司出的单片机库函数的主循环不是while(1)而是for(;;)

网友D:
应该是变量CheckSum16处理不合适的问题
最好是看列表文件,这个文件有源代码与汇编对应关系在,可以逐条语句分析,方便些,

又仔细看了下,编译的代码其实没有问题,应该是其它的问题,比如执行时间不同引起的

网友E:
估计是水平有限,本人最怕开优化,免得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F:
我都开leve8优化的,妥妥的!!!最高9级不行是因为这个会导致flash密钥会被优化!!!我一般都是开最高优化,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的程序写的更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代码空间够是不建议优化的。

优化不只是剩代码的问题,节省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知道是优化的问题,就别优化啊。反正代码空间也够够的。

还有节省程序运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你可能发现有的公司出的单片机库函数的主循环不是while(1)而是for(;;) ...

扎心了。优化程序可以节省时间,我写这个程序对时间要求比较高。目前把所有临时变量都改为全局变量,还是开最高优化,问题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变量CheckSum16处理不合适的问题
最好是看列表文件,这个文件有源代码与汇编对应关系在,可以逐条语 ...

目前把所有临时变量改为全局变量,问题消失了。。。。。。还是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水平有限,本人最怕开优化,免得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最怕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都开leve8优化的,妥妥的!!!最高9级不行是因为这个会导致flash密钥会被优化!!!我一般都是开最高优 ...

这个是keil mdk的优化,keil c51的优化还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G:
楼主写代码不够合理。

网友G:
你最好把要用到的变量都统计出来,规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写代码不够合理。

嗯。谢谢,请指导一下。我qq 544599729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最好把要用到的变量都统计出来,规划一下。

嗯,我的程序keil里结构如下。全局变量有一个专门的parameter.c文件。还请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