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一下,为什么我的这个不发送数据出来

楼主(2018-05-22):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c)
{
   c = P1^1;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endOneByte(c);
    }
    else
        TI = 0;
}

网友A(2018-09-28):
检波特率有没有设置得对,确保硬件连接无误。

网友B:
你就没开中断,另外你还试图发送位变量。

网友C:
查询式发送,就要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