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芯圣OTP编译器问题

楼主(2018-05-22):
看看芯圣网站上 MCU 规格还是比较全的;但是OTP的C编译器还是比较差劲。**尽快升级。

网友A(2018-06-22):
楼主的建议很实在啊 希望芯圣的能采纳

网友B:
能不能具体说说情况

网友C:
差劲到底是哪个方面差劲?

网友D(2021-04-16):
效率之低难以想象

网友E:
OTP好蛋疼,只能烧写一次,量产才用吧!

网友F:
OTP玩具是不是用的多,毕竟成本控的很严。

网友G:
希望芯胜可以持续改进一下。

网友H:
是不是可以用飞凌的IDE选择对应的型号进行开发,然后烧写到芯圣的芯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