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92F7003的外部中断只做上升、下降、双沿可以吗?

楼主(2018-05-22):
SC92F7003的外部中断口有三组,能只做上升或者下降或者双沿中断吗?

网友A:
每个外部中断口都可以单独设置为上升或者下降或者双沿中断的任意一种

网友B:
规格书上IO写了INTxx的才是外部中断,可以做上升沿,下降沿,双沿中断,3选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个外部中断口都可以单独设置为上升或者下降或者双沿中断的任意一种

很强大

网友D:
使用外部中断时,注意中断口要设置为高阻带上拉,要不用不了,之前遇到过,在这提个醒!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每个外部中断口都可以单独设置为上升或者下降或者双沿中断的任意一种

怎么设置呢???
我翻遍了收据手册都没看到要怎么设置成双边沿中断

网友F:
也在初使用,个人观点: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有自己的设置寄存器,两个寄存器都设置时,就是双沿中断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外部中断时,注意中断口要设置为高阻带上拉,要不用不了,之前遇到过,在这提个醒! ...

先设置为高阻输入,再设置为输入上拉?这样子做?
我感觉很奇怪,不设置上拉,一大堆中断;设置上拉了饿,都没反应

网友G(2018-07-12):
这个很容易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