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面教材——“运放符号”

楼主(2018-05-22):
运放符号和电压参考点之间,掉毛关系没有!后者是为了KVL而生地。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12514-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运放有输入和输出端口,涉及到端口网络。网络端口不仅涉及到电压,还必然涉及到电流。

关于端口网络理论(含单端口,双端口和多端口),将在“21学堂”相关课程梳理中会有论述,这里不作展开。

网友A:
讲到KVL,一不留神,又让大师有机可乘了(实际上不管你谈什么话题),他都能给话题顺利引到本科教材上。

5年来总是如此!

网友B:
唉,你总在帖子标题上加“反面教材”这四个字,我觉得这四个字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

我现在就很难理解十几年前的我,我想不明白我那时候为什么要那样说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你总在帖子标题上加“反面教材”这四个字,我觉得这四个字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

我现在就很难理 ...

顶楼引用我的话,谈的是运放符号和参考地。

而他的评述是分析网络端口,不但要有电压,还要有电流!

驴头不对马嘴式的评述,只能说小脑太发达了,这种脑袋看火箭设计也是有错的,不该用液体或固体燃料,火箭就该烧木柴的。

网友A:
大师这每一楼都有人点赞,没猜错的话,点赞人是runningwzf ,两人思维模式雷同,人讲话他听不懂,他讲话人也听不懂。

例如:

【端口电压】为何要有参考地才能确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你总在帖子标题上加“反面教材”这四个字,我觉得这四个字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

我现在就很难理 ...

提到“反面教材”,我曾经针对这个说法专门给过一个说明,在此不想重复。

至于怎么样说话,我想首先得考虑前提,否则没有意义。

譬如下面这段:

     a = b(mod n)

写成

    a = b

无论“小学”还是“大学”,都是不及格。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03172-1-1.html

既然是针对“小学”知识,那就必须明确表示其真伪。

你觉得不妥,可以继续商榷,但这不能阻止辨明是非的基本态度和做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你总在帖子标题上加“反面教材”这四个字,我觉得这四个字是“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

我现在就很难理 ...

人家说你写错了,但是原帖好多页,每一页又好多字,到底是那一句写错了,人家又不讲,还得要观众睁大眼到处去找。

a=b到底在原文何处?

这几个率字属于打印错误。(律)

别字已改。

网友A:
指正别人错误,是件功德!
但是说人家是“反面教材”,却不指出哪儿错了,为何错了,这就是猥琐的老榴芒行为了。

网友C:
个人感觉高技术的还是不能太奇葩,说话的调调得和正常人一样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提到“反面教材”,我曾经针对这个说法专门给过一个说明,在此不想重复。

至于怎么样说话,我想首先得考 ...

我并不认为“反面教材”和“都是不及格”这样的词句属于“辨明是非的基本态度和做法”。这种词句除了带有贬义之外没有任何价值。

我参加工作第一年,我们老总带着我去拜访客户,对方是那个公司的老板,当时人家问了我们一个问题:“你们的软件加密狗连接电脑的打印机接口,可是现在有打印机共享器了,多台电脑共享一个加密狗,这个很难办啊?”,我当时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是这样处理的,,,,,”。等我们从客户那里回来后,我们老总跟我说:“你今天把技术问题解释的很清楚,但有一点要注意,既然人家老总说了,‘这个很难办啊?’ 你就不应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你直接从‘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开始说就行。”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把这些个东西当回事,但现在我稍微有点想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并不认为“反面教材”和“都是不及格”这样的词句属于“辨明是非的基本态度和做法”。这种词句除了带有 ...

OK,那么就直接说吧。

-1=255”和“-1=65535”,都是显然错误的。这点,我想“小学生”都该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并不认为“反面教材”和“都是不及格”这样的词句属于“辨明是非的基本态度和做法”。这种词句除了带有 ...

你们俩这对话神奇了,我都看不见原文在哪。

大师说的“-1=255”和“-1=65535,,,,原文哪地方有啊????????????

网友A:
建议大师在提供“最证”时,最好直接提供原文的截图。

人家这里没有-1=255的说法,只有-1的补码是255.

同时提醒你,原帖对话中的我和师,是两个人,如果是对话中的学生说错了,而非师傅chunk说错了,你不能说chunk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那么就直接说吧。

“-1=255”和“-1=65535”,都是显然错误的。这点,我想“小学生”都该明白。

我在我的WORD原文档中全文搜索了“-1”、“255”、“65535”这几个数字,没有找到“-1=255”之类的写法,但找到了下图红框中的表述。我根据你的这帖加了点说明(带底纹的字)。

网友B:
引用 楼主:
OK,那么就直接说吧。

“-1=255”和“-1=65535”,都是显然错误的。这点,我想“小学生”都该明白。

我听他们说你是教C语言的,那你对以下一点C程序有何看法?

char a = 3;

a = a + 5;    // 你肯定不会把这里的“=”和数学中的“=”等同起来

// 关键是下面这样的程序,有啥问题啊?
if (a < 256)
{
............
}

回K5,我觉得x大比较重视实践。H大我也请了。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有自己要忙的事,哪顾得上书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的WORD原文档中全文搜索了“-1”、“255”、“65535”这几个数字,没有找到“-1=255”之类的写法, ...

不用找,你那个帖子的首帖就有。

此外,我还给了一个相关内容的引,建议去看看。

我想,此话题该结束了。真要关心相关问题,建议关注一下十几天后关于那个“调查”的评述。相关评述将不仅限于“技术”层面的东西。

网友A:
大师喜欢血口喷人,无中生有。
去年年底的耳朵非线性之争,他造谣了3次。

大师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打压人,不是黔驴技穷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我的WORD原文档中全文搜索了“-1”、“255”、“65535”这几个数字,没有找到“-1=255”之类的写法, ...

你不要改,你这个是对话方式,对话不可能像严谨的论文那样,滴水不漏。
而且是和小学生的对话,太严谨就太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找,你那个帖子的首帖就有。

此外,我还给了一个相关内容的引,建议去看看。

原来是我在贴子里写的。这是我个人的一种表述习惯,属口头语。你这倒提醒我了,我可能会不自觉地假设别人和我有一样的习惯,这在写作中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听他们说你是教C语言的,那你对以下一点C程序有何看法?

char a = 3;

大师起码有5,6年不玩C语言了,天天在论坛里研究模电理论了,跟邯郸学步一样,模电没学会,老本行C语言却忘了。

网友A:
大师一看情况不对,扭头转脸就跑,比小兔子跑的还快。边跑边转头跟喜羊羊的对头大灰狼一样大叫:我还会回来的。。。。

大师要是感觉他有理了,立马从小兔子变成蜜獾了,一个ROC问题死缠着我4,5年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