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高灵敏度触控的单按键调试好的参数如何改成组合键?

楼主(2018-05-22):
高灵敏度触控的单按键调试好的参数如何改成组合键?需要在调试软件上重新设置为组合按键再重新调一次吗?参数都调好了,有没更快的办法?

网友A:
不用的,直接修改生成的头文件,你看我下面的说明,把TKCFG【1】改成1就可以了,不过应用指南说T1库才有双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直接修改生成的头文件,你看我下面的说明,把TKCFG【1】改成1就可以了,不过应用指南说T1库才有双 ...

按你说的办法,可以了!谢!

网友B:
把TKCFG【1】改成1,这个也太神奇了吧!OH  MY G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