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用过IT66121这款HDMI发射器吗?

楼主(2018-05-22):
先说一下我现在在做的东西,720P的sensor+ISP+HDMI发射器,输出720P的HDMI信号。
现在卡在了IT66121这里,用I2C配置寄存器一直搞不出图像,参考源代码也找不出问题(可能是我太菜了T_T)
ISP用的是XC6131,因为技术保密,我手头上只有一份那边给过来的寄存器表,照着设置就能输出信号,但是不知道每个寄存器的作用。
目前指知道ISP输出来的信号格式是YUV422,PLCK是96MHz,行同步好像和DE信号混合了,21.几Khz,场同步是30Hz
我想请教一下做过类似项目的大神,找找问题出在哪里?
下面是我设置的寄存器表,知道眉目的大神可以讨论一下!
    {0x0F, 0x40, 0x00},

    {0x62, 0x08, 0x00},
    {0x64, 0x04, 0x00},
    {0x01, 0x00, 0x00},//idle(100);

    {0x04, 0x20, 0x20},
    {0x04, 0x1D, 0x1D},
    {0x01, 0x00, 0x00},//idle(100);
    {0x0F, 0x01, 0x00}, // bank 0 ;

    {0xD1, 0x0E, 0x0C},
    {0x65, 0x03, 0x00},

    {0x71, 0xFC, 0x18},
    {0x8D, 0xFF, 0x9C},
    {0xF8, 0xFF, 0xC3},
    {0xF8, 0xFF, 0xA5},
    {0x20, 0x80, 0x80},
    {0x37, 0x01, 0x00},
    {0x20, 0x80, 0x00},
    {0xF8, 0xFF, 0xFF},
    // 2014/01/07 HW Request for ROSC stable
    {0x5D, 0x03, 0x01},

    {0x59, 0xD8, 0x40},
    {0xE1, 0x20, 0X00},
    {0x05, 0xC0, 0x40},
    {0x09, 0xFF, ~((1<<1)|(1<<0))},
    {0x0A, 0xFF, ~((1<<2)|(1<<1)|(1<<0))},
    {0x0B, 0xFF, ~((1<<3))},
    {0x0C, 0xFF, 0xFF},
    {0x0D, 0xFF, 0xFF},
    {0x0E, 0x03, 0x03},
    {0x0C, 0xFF, 0x00},
    {0x0D, 0xFF, 0x00},
    {0x0E, 0x02, 0x00},
    {0x09, 0x03, 0x00}, // Enable HPD and RxSen Interrupt

    {0x70, 0xff, 0x58},
    {0x0F, 0x01, 0x00},
    {0x72, 0xFF, 0x03},
    {0x73, 0xFF, 0x00},
    {0x74, 0xFF, 0x80},
    {0x75, 0xFF, 0x00},
    {0x76, 0xFF, 0x00},
    {0x77, 0xFF, 0x08},
    {0x78, 0xFF, 0x53},
    {0x79, 0xFF, 0x3C},
    {0x7A, 0xFF, 0x89},
    {0x7B, 0xFF, 0x3E},
    {0x7C, 0xFF, 0x00},
    {0x7D, 0xFF, 0x08},
    {0x7E, 0xFF, 0x51},
    {0x7F, 0xFF, 0x0C},
    {0x80, 0xFF, 0x00},
    {0x81, 0xFF, 0x00},
    {0x82, 0xFF, 0x00},
    {0x83, 0xFF, 0x08},
    {0x84, 0xFF, 0x00},
    {0x85, 0xFF, 0x00},
    {0x86, 0xFF, 0x87},
    {0x87, 0xFF, 0x0E},
    // 2012/12/20 added by Keming's suggestion test
    {0x88, 0xF0, 0x00},
    //~jauchih.tseng@ite.com.tw
    {0x04, 0x08, 0x00},

    {0x0F, 0x01, 0x01},
    {0x58, 0xFF, 0x10},
    {0x59, 0xFF, 0x08},
    {0x5A, 0xFF, 0x00},
    {0x5B, 0xFF, 0x00},
    {0x5C, 0xFF, 0x00},
    {0x5D, 0xFF, 0x57},
    {0x5E, 0xFF, 0x00},
    {0x5F, 0xFF, 0x00},
    {0x60, 0xFF, 0x00},
    {0x61, 0xFF, 0x00},
    {0x62, 0xFF, 0x00},
    {0x63, 0xFF, 0x00},
    {0x64, 0xFF, 0x00},
    {0x65, 0xFF, 0x00},
    {0x0F, 0x01, 0x00},
    {0xCD, 0x03, 0x01},

    {0x0F, 0x01, 0x01},
    {0x68, 0xFF, 0x00},
    {0x69, 0xFF, 0x00},
    {0x6A, 0xFF, 0x00},
    {0x6B, 0xFF, 0x00},
    {0x6C, 0xFF, 0x00},
    {0x6D, 0xFF, 0x71},
    {0x0F, 0x01, 0x00},
    {0xCE, 0x03, 0x03},

    {0x0F, 0x01, 0x01},
    {0x33, 0xFF, 0x00},
    {0x34, 0xFF, 0x18},
    {0x35, 0xFF, 0x00},
    {0x91, 0xFF, 0x00},
    {0x92, 0xFF, 0x00},
    {0x93, 0xFF, 0x01},
    {0x94, 0xFF, 0x00},
    {0x98, 0xFF, 0x02},
    {0x99, 0xFF, 0xDA},
    {0x0F, 0x01, 0x00},

    {0x0F, 0x11, 0x00},
    {0x04, 0x14, 0x04},
    {0xE0, 0xFF, 0xD1},
    {0xE1, 0xFF, 0x01},
    {0xE2, 0xFF, 0xE4},
    {0xE3, 0xFF, 0x10},
    {0xE4, 0xFF, 0x00},
    {0xE5, 0xFF, 0x00},
    {0x04, 0x14, 0x00},

    {0x09, 0xFF, 0X00},//0xFC},
    {0x0A, 0xFF, 0X00},//0xF8},
    {0x0B, 0xFF, 0X00},//0xF7},
    {0x0C, 0xFF, 0xFF},
    {0x0D, 0xFF, 0xFF},

    {0x61, (1<<4), (1<<5)},

    {0X10, 0X03, 0X01},
    {0X15, 0X09, 0X09},
    {0x15, 0x0A, 0x0A},

    {0x04, 0x1D, 0X1D},
    {0x0F, 0x01, 0x01},
    {0x58, 0xFF, 0x00},
    {0x0F, 0x01, 0x00},
    {0X59, 0X28, 0X28},
    {0x04, 0x1D, 0X15},

    {0X70, 0XFF, 0X40},
    {0x90, 0x0F, 0xA0},
    {0x91, 0xFF, 0x35},

    {0x95, 0xFF, 0x15},
    {0x96, 0xFF, 0x77},
    {0x97, 0xFF, 0x00},//HRS=0X0F(15),HRE=0X04D(77)

    {0xA0, 0xFF, 0x09},
    {0xA1, 0xFF, 0XF0},//VRS=0X09,VRE=0X0F
    {0xA6, 0xFF, 0x20},
    {0xA2, 0xFF, 0x16},//VRS2=0X216,VRE2=0X222
    {0xA3, 0xFF, 0x22},
    {0xA5, 0x20, 0x20},

    {0x62, 0x90, 0x10},
    {0x64, 0x89, 0x09},
    {0x68, 0x10, 0x10},

    {0x61, 0xFF, 0x00},

    {0xC0, 0x01, 0x00},
    {0xC1, 0x03, 0x00},
    {0xC6, 0x03, 0x00}

网友A:
ITE很坑,没有参考代码肯定弄不出来
有隐藏寄存器的

网友B(2018-08-16):
楼主解决了, 我看IT66121输入是ycbcr啊,yuv和这个一样么?

网友C(2019-10-26):
引用 网友A:
ITE很坑,没有参考代码肯定弄不出来
有隐藏寄存器的

其实没有了,对于确实有开发实力的公司,我们可以提供全部开发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 我看IT66121输入是ycbcr啊,yuv和这个一样么?

IT66121-QFN 确实是YCBCR  也可以YUV

网友C:
IT66121-QFN64关键特性
• 单通道 HDMI 发射器I
• 24-bit RGB/YCbCr 4:4:4 with RB swap option
• 16/20/24-bit YCbCr 4:2:2 with YC swap option
• 8/10/12-bit YCbCr 4:2:2 (CCIR-656)
•64-pin (9x9 mm) QFN package

网友C:
确实是含有 RGB/YCbCr

网友D(2020-07-29):
楼主其实可以换国产的HDMI发射芯片,例如CV8788
像什么提供全套的技术资料这都是小意思,有必要还可以提供全程技术指导
CV8788内置了音频AD,价格比ITE66121和sil9022都要低,支持的格式更多
视频输入

支持 RGB/YUV 信号输入。

支持 SDR/DDR  模式。

支持 BT656/BT1120/BT601 信号输入。

支持 CEA  480i/p,  576i/p,  720p25/30/50/60, 1080i50/60, 1080p24/25/30/50/60 等模式输入。

支持 VESA 信号最高到 1920x1200。

支持自动模式检测。

支持复制保护。

模拟音频输入

先进的多位增强 ADC 架构。

24 位模数转换。

支持音频采样率高达 108khz。

内置低延迟数字滤波模块。 数字音频输入

四路 I2S 输入,采样率范围为  32~192Khz。

S/PDIF  接口支持  PCM,Dolby Digital, DTS。

数字音频模式帧率最高支持  192Khz。

数字音频兼容  IEC 60958  和  IEC 61937。

HDMI 输出

支持 HDMI 1.3 和 DVI1.0 输出,支持 24bit 色深, 支持 1080P60 和 UXGA,速率高达 170Mhz。

支持 HDCP1.3 版本并兼容 CEC 1.3 版本。

支持 CEC 功能和热插拔(Hot Plug)。

控制及封装

I2C  接口可与外部通讯,支持外部晶体范围从 10MHz到30MHz,提供中断Pin方便系统开发。

88 pin plastic QFN 封装,尺寸为 8mmX8mm.

3.3/1.8V 电源供应,芯片最大电流约 180ma. ? 工作环境温度支持‐30 至 85 摄氏度。

网友E:
IT66121FN/BX QFN64 我们有现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