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里面的TIMER0到底是什么玩意。。。

楼主(2018-05-22):
如题,器件手册有看到TIMER0_CH1等等,固件库里面也看到有,原本初始化TIMER1(能运行有PWM输出)改成TIMER0就没有输出PWM了,
参考手册里面没看到TIMER0说明,
在某商城下的器件手册同样的管脚标的确是TIME1_CHx,费解。。。到底要这么个TIMER0是啥玩意。。。

网友A:
定时器0是高级定时器,需要加一条指令给他才可以用到PWM

网友B:
手册落后于实际库文件, GD很多外设编号都从0开始编了, 而且以前STM32  TIMER1  TIMER2 是从1开始编的。注意下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册落后于实际库文件, GD很多外设编号都从0开始编了, 而且以前STM32  TIMER1  TIMER2 是从1开始编的。注 ...

可以问下GD32对GPIO进行拉高拉低,有什么库函数吗,如STM32可以用PCout(x) = 0;这样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问下GD32对GPIO进行拉高拉低,有什么库函数吗,如STM32可以用PCout(x) = 0;这样的函数。 ...

无论是STM32 还是GD32  下固件库的时候,里面一级子文件夹都会有 EXAMPLE -> 在子一级里 会有GPIO ADC  DMA USART 里面有最基本的初始化函数,是初学必备。 GD32的1X0写的差一些,你可以进去看看。 会有你要的。 注意下 150目前是V3.1.0库了。建议用最新库!

网友D:
固件看 与 编程手册需要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STM32 还是GD32  下固件库的时候,里面一级子文件夹都会有 EXAMPLE -> 在子一级里 会有GPIO ADC  D ...

是的,搞老半天是因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