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中的“受控源”

楼主(2018-05-22):
通常,看到一个“受控源”(譬如Uo = A Ui)就直接分析了。其实,这里面蕴含了一个动态电路的问题。

在分析含运放的电路中,我曾经说过,运放必须采用动态模型(至少一阶),然后再考虑其参数的理想化。其实,不仅是运放,含一般“受控源”的电路也是个动态电路,其中的“受控源”同样必须考虑其至少一阶动态模型,然后再对相关参数取理想值。

下面给一个分析。

楼主:
注意其“收敛”的条件。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使用简单的受控源关系

    Ub = A0 Ua

楼主:
此帖内容,与那个“调查”的评述有关,各位可以先看看。

网友A:
你这生搬硬套功夫也太匪夷所思了。

事情是这样的:2年前的夏天,大战3个月施密特,我看大师抬杠两个多月,毫无进展,我看着感觉怪可怜的,就截图给他看看,谁知大师根据我提供的图中的fig说明,反向**了我在看什么论文,他看见论文中说什么起码得考虑一阶模型,于是不管3721,从2年前到现在反复在重复这一句话,跟精神病i一样。

于是,这两年内,大师发帖把【运放必须采用动态模型(至少一阶】,起码说了4遍以上。

网友A:
大师只会闭着眼背诵某个结论,却连这个结论什么时候适用,根本不知道。

请大师睁大眼睛看清楚了,何时必须加寄生电容:是压控非单调电阻!(根据对偶,流控非单调电阻加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