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四次方程

楼主(2018-05-22):
电路理论中研究稳定判据,一般最高给到4阶电路情形,那么就牵扯到一元四次方程的解的问题。

一元四次方程是怎么解的,貌似在学校没学过(或者是学过但忘了?)

仔细看了下**,了解到这个这个求解是技巧问题。

方法一,百度百科。此处略!

方法二:

转化为一元三次方程后,可求出:

例:

楼主:
这个东西了解即可,大致看下别人解题思路。实际中用matlab等数学软件可直接秒杀。

网友A(2018-07-17):
大学中学过的劳斯判据也可以用来进行稳定的判别,但不知能否应用于电路系统稳定的判断,因为那时这个方法都是针对于直接给出的式子,如果可以的话感觉楼主的这个公式稍微简便点

网友B:
是否稳定好像可以求出系统函数之后算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了解即可,大致看下别人解题思路。实际中用matlab等数学软件可直接秒杀。

前辈在此处的推导中少了些东西,比如说化完三次式子后求系数之间的关系的过程,还有就是划为三次式子的这种格式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