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极点分析技术

楼主(2018-05-22):
群里李工程师要我找些关于运放零极点方面的书给他看,实际上不管是运放权威指南等书籍,还是TIM的稳定性系列,都过于偏重某方面了,例如TIM片面追求穿越频率处斜率=-1这个所谓的rules of thumb,这个实用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众所周知,零点补偿极点,虽然幅度特性可保持-1斜率,但实际上零极偶会严重影响系统稳定时间和动态误差。如下图所示,虽然三个曲线在穿越频率处斜率完全相同,但动态特性明显不同。

所以我们还是自己来个专题帖子吧。

楼主:
首先搞清楚为何要研究零极点分析技术:

在设计线性系统时,其中注重点是系统的动态特征,而研究动态特征,意味着要研究系统传递函数,但一般系统正弦稳态时的传递函数,是两个复数或向量值之比,所以要研究传递函数的幅度和相位特征,传递函数的零极点图刚好可以简化其分析,只要观察一下零极点位置,仅仅是几个点,就可以清楚获得频率特征信息,而且电路参数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系统动态特征的,通过零极点的位置来间接获取,甚至由零极图可以获取电路的瞬态响应特征。可见零极图是重要的设计工具。

楼主:
第一章目录

第1节 零极图的理解
第2节 一阶系统的零极图
第3节 二阶。。。。。。
第4节 三阶。。。。。。
第5节  四阶。。。。。
第6节   零极图的应用

楼主:
理想运放的频率响应

首先,别说3阶或4阶系统了,即便是2阶系统的推导,都是够麻烦的,还要根据阻尼因子或Q值大小分成3种情况,哎呀,那个推导,看的人头晕眼花,以至月 惊失调。

好在研究放大器,不需要记住那么多东西,只需记住二阶巴特沃兹零极点特征就OK了!

众所周知,二阶巴特沃兹响应的阻尼因子是0.707,于是极点之比P2/P1=2T0,或者说极点P2位于2T0倍P1处,穿越频率位于0.91T0倍P1处,闭环3分贝频率之比是1.55,相位65.5°。
而且在60°左右以内,相位裕度和阻尼因子大约是百分之一的关系,即相位裕度是10°,则阻尼因子是0.1,过程量是70%;相位裕度是40°,阻尼因子是0.4,过冲量是25%。

好了,记住这一点东西就行了,课本上啰嗦繁琐的推导可以无视。

网友A:
谢谢!继续,徐老师

楼主:
网上好多做视频的,他们是专业的,包括聘的工程师讲课,他们有固定工资的,所以他们可以专干这一行。
而我们这个多数人就收个会员费100元,前期收入投入到设备上去了,所以我们这个无法天天专门录视频,只能抽空搞一个。有时候忙得好多天才能抽出空来,显得很不及时。

我们接着上面的目录,先来看零极图。
例如电路图如下,问题是求其传递函数和零极点。

楼主:
根据上面电路图的特点,我们首先尝试短路电容C1,发现电流源激励会全部流入C1,输出V1=0。而倘若开路电感L1,输出电压V1并不会为零。
所以电感L1这儿有个零点。输出短路时,电感两端看进去的阻抗是R1,所以零点Zo=-R1/L1

零点分析完了,再来看极点情况,很容易判断是共轭极点对。

楼主:
二阶电路现成的结论往上用,代入电路参数,得Z0=-500,S1,2=-250+-j10000

这与我们的仿真验证结果一致:

楼主:
关于灵敏度的分析计算,手工计算只能搞些简单的电路,复杂一点的都交给软件处理。
根据处理结果,我们看各个元件的参数变化对输出结果的影响,以此来决定整个电路中,哪些元件需要高精度的,哪些误差大点也可以接受,对结果影响不大。
例如可以看电容值变化30%对结果的影响。

下图是R1的相位灵敏度分析结果:

网友B:
    精彩,讲到真正的核心技术部分了,比某H教授直接抄公式强多了,建议管理员加精华并展示在论坛首页

网友C:
潜力贴流明,哦类类

网友A:
虽然上面很多人叫好,不过我还是看得云里雾里的。
翻开《信号与系统》教材,复习了一下二阶系统的频率特性,突然明白为啥感觉自己不懂了。

信号与系统这类教材,是在纯粹理论化的讨论,然后说阻尼系数对h(t)、s(t)的影响。然而实践中,我却想用这套理论来理解实际的情况。
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一个绝大的鸿沟,理论没办法去指导实践,实践就更没办法上升到理论了。于是实践的时候不明白,理论看着也就感觉似懂非懂了。

徐老师能否从这个角度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想运放的频率响应

首先,别说3阶或4阶系统了,即便是2阶系统的推导,都是够麻烦的,还要根据阻尼因子或 ...

好在研究放大器,不需要记住那么多东西,只需记住二阶巴特沃兹零极点特征就OK了!

>>> 众所周知,二阶巴特沃兹响应的阻尼因子是0.707,于是极点之比P2/P1=2T0或者说极点P2位于2T0倍P1处。
这个于是怎么来的?
T0是什么?

>>>穿越频率位于0.91T0倍P1处,闭环3分贝频率之比是1.55,相位65.5°。

“穿越频率”是什么概念?
闭环3分贝频率之比:  这里为什么有“闭环”?
“3分贝频率之比”,谁和谁比?

可能这也是看不懂的原因之一。老师们认为不需要讲,显然的东西,对我们不够“显然”。

还是要推荐浅显易懂的书给我等系统的学习一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上面很多人叫好,不过我还是看得云里雾里的。
翻开《信号与系统》教材,复习了一下二阶系统的频率特性 ...

不要着急,慢慢积累。

我前面也讲了,我们要学会自己看论文,教材就为看论文准备的登天梯。

否则,你看书,或看PPT会迷糊的,例如TI这个压摆率专题,是好几篇论文压缩成的,如果你只看PPT而没看过原来的论文,难免会点似懂非懂的感觉。

楼主:
TI这PPT,采用了好多理论性很强的论文,好多知识是研究生课程才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上面很多人叫好,不过我还是看得云里雾里的。
翻开《信号与系统》教材,复习了一下二阶系统的频率特性 ...

       多解一些微分方程,然后你就会发现,所谓极点,就在一些微分方程的通解 之一e^pt , P就是极点,零点就是解的线性系数,Ae^pt,  通解就是  Ae^p1+Be^p2.......  当然还有其他复数根和重根的情况,都大致差不多一个意思,只是位置不一样,做些拉普斯变换与反变换的练习,就能知道其中的奥秘了。。。。
       直觉是拉普拉斯的反变换容易理解(也就是微分方程原解),但是微分方程有时候解起来无比啰嗦和复杂,由拉普拉斯变换得出的极点和零点也能足够反映系统的特性,甚至更方便做一些补偿而不需要解微分方程, 前提也是多做练习,培养零极点位置的直觉。

楼主:
讲的太简单了,看不上眼,不愿意听;如果讲的略微需要点基础知识了,听不懂,还是没法听下去。

此时我如果反过来推导二阶系统的一些公式,大家认为教材上有,还是不愿意听的。

公众课比较难搞的。

附录:
二阶系统这几个公式,可以记不住具体公式,起码得知道有这个公式,需要时会查。

楼主:
我们继续聊零极点分析,下面以举个LDO的例子。
为何用这个例子呢?因为LDO实际就是个闭环电压负反馈的实例,尽管LDO有个PASS管,牵扯到特殊考虑,但站在零极点分析的角度看,LDO是OTA应用的实例,懂LDO就懂运放工作原理了。

看懂下面文字,需要读者具备电路分析基础和模拟电子线性基础知识。换句话说,凡是这些课程中必讲的知识点,我们就用“显然”二字代替,而不会再次详细推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继续聊零极点分析,下面以举个LDO的例子。
为何用这个例子呢?因为LDO实际就是个闭环电压负反馈的实例 ...

LDO基本工作原理简图如下图所示:

图中EA是单级误差放大器,跨导为gmEA,调整管Mpass的跨导为gmP,采样电阻分别为Rf1和Rf2,输出电容C的ESR为RESR。

显然,其闭环直流增益ADC=【Rf2/(Rf1+Rf2)】【gmEA*RoEA】【gmP*Rout】